问一个LCD1602的8线4线问题,困惑!——已解决!

楼主(2013-04-03):
我使用8数据线驱动lcd,没问题,显示正常,换成4数据线驱动LCD,发现一开始显示乱码,几个循环后,显示正常(我的程序是循环显示数据)。请大侠帮我分析下。

网友:
4线驱动要注意1602的初始化,论坛里有这方面的讨论,楼主可以查查。

楼主:
谢谢,初始化4线是0x28,看来是初始化成功了,因为后面几个循环后,就能能显示正常。

楼主:
已解决,强大的论坛啊,谢谢。
看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54111-1-1.html
顿悟。
===code:===============================================
   LCD_write_com(0x2);     /*控制模式设置4线:第一个指令一定要这样拆开发2次。如果直接发0x28,LCD会不识别。后面的命令就可以正常发送,不用再拆开2次发。*/
   delay_nms(10);
   LCD_write_com(0x8);
   delay_nms(10);
   LCD_write_com(0x28);     /*控制模式设置  4线*/
   delay_nms(10);
===code:===============================================

   LCD_write_com(0x28);
   delay_nm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