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1期--裸机环境搭建与程序调试

楼主(2013-04-03):
  首先说明一下,我只是一个嵌入式的新手,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只学过简单的51单片机、基础的C语言和数电模电。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说过嵌入式,但对这个词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学嵌入式能干什么。虽然自己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嵌入式学习的帖子,但还是一知半解,不知该从何入手。那种茫然的感觉真挺郁闷的--!
  快毕业了,有幸来到一家从事嵌入式产品设计的公司实习。在师傅的带领下开始接触基础的嵌入式开发。一个星期的岗前培训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有人带比自己学快很多。也正是这个想法,让我打算通过日志记录自己每天的收获和感悟,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和正在学嵌入式的朋友们互相交流,也真心希望能够得到行业内前辈们的指导。
  PS:由于个人能力暂时比较有限,在这里不敢妄谈经验。不过帖子里每一步都是我亲自操作完成的,如果帖子描述的不是很详细,大家可以看一下操作视频。希望通过图文+视频的方式,将实现过程更清晰的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前辈在闲暇之余能指点一下,这里先谢过了~(*^__^*) 嘻嘻……

  先上视频了
  第一次录的没经验,分辨率设置低了,上传优酷之后变得有点儿模糊,所以下面也给出了网盘地址,里面是视频源文件,70M左右

       优酷版视频点击此处观看

       视频源文件网盘版下载地址

  PS:等到视频录制结束之后再听才发现和之前的初衷差别蛮大的,尤其是开场白,这是后来加上的,感觉还不如不加呢o(╯□╰)o原本希望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和讨论的方式和大家交流,结果听起来很像是说教,过于正式和严肃了。第一次录制视频,心情比较复杂和忐忑,语言表达的也很不自然...希望在今后的视频中可以带给大家一种更加轻松的感觉。学习不一定是痛苦的,交流不一定是严肃的,简单一些,或许更自然。

第一期内容是最基础的无操作系统下基于ARM处理器流水灯的实现。
开发环境:WinXP
软件工具:RVDS2.2下的CodeWarrior、AXD,至于RVDS2.2软件,只要从网上下载并安装到自己的计算机上就可以了
硬件平台:ARM11 S3C6410处理器、J-LINK V8(使用前要安装相应的驱动哦~)

    在这里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感悟,这两天才发现的:
就以这个流水灯实现为例,之前在学校老师讲流水灯的实现用了6节课,而且听完了还不是很清楚。原因在于老师会先讲什么是寄存器,什么是寻址,然后是汇编的各个指令...其实这些内容里面和流水灯实现关联都不够紧密,听的很多,可没什么重点。如果从目标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清晰。

    流水灯为什么会亮->LED发光->LED为什么会发光->LED两端有了高低压差->LED两端为什么会有压差->电路连接一段是高电平另一端是ARM的某个管脚->只要ARM管脚输出低电平LED就会亮->ARM管脚如何输出低电平/哪个管脚输出低电平?

这样一想思路就清楚了。流水灯的实现也就很简单了:
1.查看原理图,找到连接LED的ARM管脚
2.查看ARM手册,找到这个管脚的位置及控制方法(寄存器)
3.使用某个软件(这里使用的是ADS)编写一个控制该寄存器程序
4.通过工具(JLINK)连接PC和处理器平台,把编写好的程序从PC机下载到处理器平台运行。
  这是自己这几天实习的小感悟,换一种思路学习,或许会事半功倍,希望能给初学者朋友一些启发。

  接下来是流水灯在ARM11处理器实现的具体内容:

  首先是原理图和寄存器介绍:

      这个呢,就是led的原理图,这里就可以明白的看到led是如何点亮的。VDD33V代表高电平,只要NLED3输出为低电平就可以点亮LED灯了。

      这就是管脚的连接方式,这样就可以找到控制led的寄存器。方块里面的代表了ARM处理器的相关引脚和功能。

      这三张截图向我们介绍了控制led灯的寄存器的概况

  这时在RVDS2.2中创建一个工程,用到的软件就是CodeWarrior

      这张图显示了在所建的工程中添加一个文本文件用来编写实现代码

  代码写好之后,我们需要配置一下Release中的对应选项

      配置图2

      配置图3

      配置图4

      配置图5

      在调试之前呢,我们需要添加相应的JLINK动态库

  这张图中可以大致地看出JLINK的连接方式,连接比较简单,线都是防误插的,只要都连上就可以喽~

     最后我在这里把视频中的代码也贴上来,希望朋友们可以用到:

  Main.c
  #define rGPMCON          (*(volatile unsigned *)(0x7F008820))
  #define rGPMDAT          (*(volatile unsigned *)(0x7F008824))
  #define rGPMPUD          (*(volatile unsigned *)(0x7F008828))
  void msDelay(int tim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j;
              for(i = 0; i < 2000000; i++)
                      for(j=0; j<time; j++);
  }
  void GPIO_Init(void)
  {
          rGPMCON  = 0x11111;//初始化控制寄存器,使每一个寄存器处于output状态
      rGPMDAT  = 0X1F;//初始化控制寄存器,使每一个灯都灭着
  }
  void LedTest(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 (1)
          {
                  for(i=0; i<4; i++)
                  {
                          rGPMDAT  = ~(1<<i);//用位操作控制灯的循环点亮
                          msDelay(10);//延时10ms
                  }

          }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LedTest();
  }

  Init.s

  IMPORT      Main
          AREA |C$$code|, CODE, READONLY
          global                start
  start
      bl        Main
      END

  裸机的相关知识比较少,这期就差不多讲完了。下期开始主要是Linux的相关内容,大家要是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点可以在帖子里面告诉我,只要是我会的,尽量录制在下期视频和大家交流。

网友:
妹子?!哇塞,果断支持,占座围观。。

网友:
厉害。支持妹子,片尾是亮点

网友:
很喜欢这里的学习氛围,非常感谢!

网友:
彪悍的技术妹子...10分钟讲了这么多内容。MARK,坐等更新。

网友:
强势插入,看了视频再说。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如果无操作系统编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交流呀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
正在准备下期Linux相关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如果无操作系统编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交流呀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 ...

用什么设备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设备录的?

屏幕录像专家

网友:
该配张妹子照片

网友:
视频最后的字幕看得我好感慨。好吧,顺便求背景音乐和大神妹子的照片...

网友B:
可以讲讲Linux下流水灯的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讲讲Linux下流水灯的实现吗?

您是说在开发板Linux上运行流水灯吗?

网友:
额,没想到你会回复我。这个流水灯在Linux下跑看不像在裸机下那么简单啊

网友C:
搞嵌入式的女生真的是凤毛麟角哦,能这么踏实,一步步完成环境搭建,又能录成教程并且发布。 不得不说,踏实又心地善良~ 十分期待下期教程。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支持一个。

网友:
我擦,给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如果无操作系统编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交流呀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
正在准备下期L ...

期待。
正在看鸟哥。

周围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原来是用linux的,路由,手机,控制器,平板,windows反而就电脑用,孤零零。

网友D:
扫了一眼视频,LED灯过电阻接的是处理器的管脚,不是寄存器,寄存器是你程序操作的部分,物理实体是看不见的,能看见的只有管脚。
说的不错,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强大,支持一下你的精神

网友:
有PP,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了一眼视频,LED灯过电阻接的是处理器的管脚,不是寄存器,寄存器是你程序操作的部分,物理实体是看不见 ...

感谢前辈,是我理解的不够深刻,按照您的指点在再好好看看书,谢谢您: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嵌入式的女生真的是凤毛麟角哦,能这么踏实,一步步完成环境搭建,又能录成教程并且发布。 不得不说,踏 ...

同感!期待下一期视频,呵呵

网友:
来支持一下。很可贵!

网友:
呵呵。这么可爱的妹子,讲的不错。求更新啊。

网友:
悟性+努力钻研,确实不错!

网友:
这么多人顶啊,我也顶,真是给力啊

网友E:
这帖子着实吓我一跳!感概之余提点意见:LED的电源电压如果是3.3V,电源标号建议写作VDD3V3,LED的限流电阻取10K偏大了些,可以取1K。
希望你能坚持。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的真好!最关心的是楼主在哪工作,真的很想有人带,自己折腾好累,进步不快呀!本人自认为对嵌入式比较感兴趣,楼主方便的话带上小弟呗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也特别感谢laoshuhunya 前辈的指导。
正在整理上星期实践的Linux部分,接下来两期视频是打算做成Linux基础操作和qietingfy前辈建议的ARM11 Linux下流水灯的实现。因为涉及到字符型设备驱动程序,还要好好再研究一下。
录制视频的初衷如fanmingming 朋友所言,其实嵌入式技术是应用技术,流程熟悉了才能更好的深入研究。
fanmingming朋友,希望大家多交流,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着实吓我一跳!感概之余提点意见:LED的电源电压如果是3.3V,电源标号建议写作VDD3V3,LED的限流电阻 ...

谢谢前辈指导,今后一定注意

网友F:
程序里的0b0001是什么意思啊?16进制和2进制混搭吗?

网友:
能遇到个妹子  真不容易哇

网友:
真不错,看了后很有启发,不是内容,而是做事的态度和方式
比起嵌入式开发,我对楼主的平面处理和视频制作更感兴趣,呵呵,才能较为全面的女生,让我想起了之前有幸认识的另一位搞通信的女生,从阅历上讲算是楼主的前辈了吧,嵌入式也很厉害,会给手机写Patch,在知名技术论坛做过超版,也很全才,我以前的西门子手机就用过不少她的Patch,受她影响也曾一度对硬件模拟特别感兴趣,但后来我自己未能坚持下去。
所以特别理解和支持楼主,能看出做的很用心,喜欢就好,自己的心态最重要。愿能坚持下去,早日成功。

网友:
MM啊,解说的非常棒,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程序里的0b0001是什么意思啊?16进制和2进制混搭吗?

0b就是二进制啊!哪来的16进制呢?
16进制,是 0x 啊。

网友:
第一次发现有女生的教程出现~~

网友:
公司的网络屏蔽了视频,下班回去看看。。

网友:
期待后期视频,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0b就是二进制啊!哪来的16进制呢?
16进制,是 0x 啊。

  原来是这样,忘了2进制是0b表示了,谢谢!

网友:
目前我也处于嵌入式的入门学习中,应该比你大一级,看到你这种踏实的作风,很受鼓舞啊  期待你的下一期

楼主:
第二期的内容定为如何搭建Linux环境、如何在Linux下编写简单程序、如何将Linux系统编译并下载到ARM11硬件平台以及如何在ARM11上实现Linux下的流水灯,希望能给大家更多帮助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看了视频特别感动,果断注册了来顶!!

网友:
咱也是小白,表示后面跟着妹子一起学习

网友:
看了一下视频。。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期的内容定为如何搭建Linux环境、如何在Linux下编写简单程序、如何将Linux系统编译并下载到ARM11硬件平 ...

第二期视频啥时候更新啊

网友:
置酷没商量,o(∩_∩)o...哈哈

楼主:
这两天有点花粉过敏,鼻音有点重,好点了马上分享给大家。

网友:
妹子保重啊。下期能否讲一下uboot相关内容啊?

网友:
好,妹子哪的啊

网友:
女生坚持学嵌入式,而且做视频教程,绝对支持!建议以后多接触linux,最好有linux驱动设计,这样更有意义,诚愿你坚持下去,中国多了一个能讨论问题的女工程师!!!

网友:
很好的学习记录方法,为了将问题讲清楚,楼主肯定要查证些资料,让自己的知识更扎实,值得借鉴。

网友:
支持一下,一起学习

网友:
视频看过了,真的很不错。希望坚持下去!

网友:
妹子的态度值得学习啊!!!

网友:
此贴必火,果断留名!

网友:
是个妹子就会火

网友:
妹子  支持一个顶下。。

网友H:
lz,我用裸机开发,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帮我解决下,谢谢!问题是这样的:
我所使用的环境是keil,(其实和ads差不多),s3c2440。
这个是我所使用的分散加载文件:
LR_ROM1 0x0 0x002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ROM1 0x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2440new.o(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2440new.o(+RO)
  }
  ER_RAM1 0x30000000 0x04000000  {  ; RW data
   main.o(Main,+First)
  }
  RW_RAM2 +0  {
  *(+RO,+RW,+ZI)
  }
}
我在2440new.s中放置了汇编启动代码(stage1),在Main.c中放置的是C程序代码(stage2),我的目的是想让程序放置在0x00开始的地址部分,执行完2440new.s(也就是stage1部分)后,拷贝C程序部分(stage2)到0x30000000处,最后我用一个ldr pc, =Main跳转到stage2执行。
可是程序在跳转到Main.c后就跑飞了,经过反汇编我发现Main.c里面的一些函数的跳转地址全乱套了,我想应该是没考虑到地址无关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将Main.c中的代码设置为地址无关,能让我把它从norflash拷贝到sdram后也能正常执行!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妹子,你在北京啥公司啊

网友:
讲的不错,妹子的声音好甜阿,听起来就舒服。大家要鼎力支持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我用裸机开发,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帮我解决下,谢谢!问题是这样的:
我所使用的环境是keil,(其 ...

请问有程序源码吗

网友:
没事逛逛!!

网友:
前来支持妹纸

网友:
我也想学arm,可惜现在做的都是51,LZ还有师傅带,真不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程序源码吗

附件为源码,很简单的源码~

网友:
啥时候更第二期

网友:
是妹子,我就果断留,忘记说了,此贴要火了

楼主:
周五更新新一期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五更新新一期视频

要不要这么萌????

网友I:
顶。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老师讲课,一开始就讲寄存器,汇编,搞定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你是什么职位啊,你们公司做什么产品的?我现在一直没弄清楚,什么岗位可以像你这样玩板子的。我也想从事这样的工作。感觉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都是在公司里做很小的一块,知识面很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老师讲课,一开始就讲寄存器,汇编,搞定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你是什么职位啊, ...

在一家做嵌入式方案的公司实习,这里技术氛围比较好

网友:
女工程师  必须顶

网友:
非常期待你第二期视频的推出,Being yourself is the only way to the truth!

网友:
嘿嘿,坐等更新的节奏

网友:
这个可以有,~~LZ妹纸不~~错。~~~~

网友:
RVDS和KEIL不一样啊,有点儿小复杂。。

网友:
期待下一期。。。。暑假也想找公司实习呢。。

网友:
普通话很标准啊 哈哈

网友:
说好的更新呢

网友:
妹子要更新啊

网友:
原来是妹子,果断支持一下啊

网友:
我的real6410貌似不能用JTAG口烧程序,几天了还没烧进程序,痛苦死了。。

网友:
妹纸讲的先顶顶

网友:
羡慕有这样的以个工作环境呀!我自己学STM32,公司也没有人可以交流,感觉进展好慢呀!

网友:
支持妹子,向妹子学习!

网友:
静姐,更新在哪里啊?!

网友:
现在大家都在用RVDS 感觉实在是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如果无操作系统编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交流呀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
正在准备下期L ...

希望多上些视频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谢谢哈

网友(2013-05-04):
新的视频么发?

网友:
看完啦,视频很好,这个行业很少见女生的,加油啦,莫大给个裤子吧

网友:
天呐!来我们公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遇到个妹子  真不容易哇                                                                             ...

同感,声音还那么的甜美

网友:
声音真的很好听,当年我们单位的北京女工程师口音也是如此。

网友:
公司看不了视频..晚上回宿舍一定好好看看

网友(2013-06-25):
小静有关于STM32的视频教程么?我说你录制的哈。。。

网友: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就是缺少这种书!!!

网友:
210的,好贵的,暂时买不起

网友K:
求小静妹子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小静妹子的照片!

妥妥的第三期找。

网友:
她的解说让我想起了 曾经解说WCG十佳战役的稻草芭比 声音很空灵 不知道神马软件搞得哈 呵呵

网友:
纸妹是必须支持的!能上照片就就更好了!

网友:
   流水灯为什么会亮->LED发光->LED为什么会发光->LED两端有了高低压差->LED两端为什么会有压差->电路连接一段是高电平另一端是ARM的某个管脚->只要ARM管脚输出低电平LED就会亮->ARM管脚如何输出低电平/哪个管脚输出低电平?

从没有这么清晰的理解到为什么的美丽,感谢小静的->引导。新的思路,新的学习。。。。

网友:
头一次听妹子录制的嵌入式视频,声音很甜美,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称赞,希望能坚持下去

网友:
有一个新人正在走你走过的路,多谢哈!

网友(2013-07-25):
之前自己自学过一段时间,后来放弃了。看楼主的经历,坚定自己自己信心。

网友:
讲的很通俗易通。期待后期佳作。呵呵

网友:
zhichi支持 跟著學習 ARMlinux流水燈 期待下

网友:
妹子啊,很厉害,鼓掌

网友:
支持妹子,加油!我也买了这块板子,都闲置了2年了,跟妹子比起来真是惭愧啊

网友:
姑娘的学习态度不错,有这种态度,不愁办不成事情!加油!

网友(2013-09-24):
很好,学习一下,正要学这些东西

网友:
小静嫁人了吗?还是热恋中!好久没信息了!想念!

网友:
我也在学,可是才初学,希望能多多交流

网友(2014-06-04):
支持一下,rvds2.2?

网友:
支持下,没有用到这样的。

网友:
妹子,不容易呀,支持,加油!学习!!

网友(2016-07-26):
小静,你现在还在做技术这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