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不稳定,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04-03):
用的是AT89S52, 写了个简单的闪烁灯程序,结果拿起板子闪的就快,放下板子闪的就慢(比如放桌子上,放地上、放腿上等等)。

太奇怪啦,谁遇到过的。

网友A:
时钟应该是标准电路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应该是标准电路额。

楼主:
这倒没有错,就是不稳定。

网友:
也许是你的板子在移动和触摸中,触发了中断,改变了灯的周期,时钟周期不会变吧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时钟 对不对就知道了

楼主(2013-08-10):
没有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
要看看你的电路 设计,上拉电阻,复位电路,电源,电路应该是比较成熟的电路了,手工焊的板子,很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