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接触单片机,有哪位大大指点下

楼主(2013-04-03):
没有经验,想学习,我是直接学单片机,还是转arm

网友:
个人建议先学单片机,再去学ARM,单片机是基础,ARM比单片机复杂的多

网友:
还是先单片机吧,一步一步来。当然如果理解力够强且有高人指导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ARM先裸奔。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2楼说的是!菜鸟路过!

网友:
单片机,其实把单片机学精了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
LZ需要先理清楚下单片机和ARM的概念。。

网友:
差不多。无所谓了。

网友:
单片机吧

网友:
单片机先通了,再学ARM比较快

网友:
还是觉得先学单片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