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LGT8F08A-SOP8 JTAG程序只能烧录一次

楼主(2013-04-03):
LGT LGT8F08A-SOP8 JTAG程序只能烧录一次,烧写第2次就不行了,烧写不进去。试了好几片都是这样。。以前AVR芯片也有这个问题 是选择外部晶振了 ,,但是LGT我看了下是选的内部晶振 上电默认设置的我都没改。。补充 我用的内部晶振 没有外部晶振    求原因

楼主:
恭喜下 我成中级会员了

网友A:
是不是选到M16的编译模式上了……

网友B:
看看MCUCR寄存器的最高位SWDD是否置位了?

SWDD为“1”时禁止SWD调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到M16的编译模式上了……

不是说编译可以随便选的嘛  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MCUCR寄存器的最高位SWDD是否置位了?

SWDD为“1”时禁止SWD调试功能。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编译可以随便选的嘛  型号

不能,只能选164P的。

网友C:
请看我发的帖子,可以通过HOLD住复位键恢复调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看我发的帖子,可以通过HOLD住复位键恢复调试功能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2013-06-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是AVR及LGT新人,用的Studio5,阿莫的SWDICE mkII,期待完美解决方法,另外8楼的方法无笑效,Studio报错,通不过。

网友(2013-07-23):
调试的时候不要使用调试端口上的IO口,也不要禁止SWD端口,不然需要用ISP工具进行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