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模块的CE脚的作用?

楼主(2013-04-03):
请教一个问题
OLED显示模块的CE引脚(片选信号),
如果给CE加上高电平,就是选择了这个芯片,这个不用说
那么,如果不给CE高电平,就是没有选择这个芯片,这个也不用说。我不明白的是,在CE低电平时,屏幕显示还是不显示。

也就是说,当CE为低时,信号线当然是不能通信了,而此时,屏幕显示还是不显示的呢?

这里的问题是,我同时连接了两块屏幕,这两个屏幕还得选择开一个,还是开两个,如果CE不能做到关闭显示的话,那么,我设计PCB时,只能外加三极管来控制,从面完全给其中一个屏幕断电了,这样就比较麻烦点了

网友:
模块的数据手册上应该是有说明的啊。

网友:
上传数据手册

网友A:
CE应该是对相对应的屏进行读写操作要选择的
与屏开关显示没关系吧
你要对应的屏关闭显示直接选择该屏写关屏指令不就行了

网友:
我的理解同楼上,读写时候才用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应该是对相对应的屏进行读写操作要选择的
与屏开关显示没关系吧
你要对应的屏关闭显示直接选择该屏写关屏 ...

应该是这样子的了

不过,手册是英文的,我不懂,我只是根据卖家发的样例修改了一下应用了。

那只好我再想办法找找相关的 关闭显示的指令了。

以下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