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单向可控硅的电路及成熟的方案

楼主(2013-04-03):
我想单片机单相可控硅控制直流220V通断,不知道如何下手,要不要加光耦?

网友:
MOC3061,你看下手册!

网友:
最好加光耦,隔离强电,一是安全,而是抗干扰会好一些

网友:
继电器不行?

楼主:
继电器是不是程序,电路都要简单些?

网友A:
建议,楼主搜一搜坛里的资料,有很多!!也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搜一搜坛里的资料,有很多!!也很精!!

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B:
楼主可以放弃了,可控硅控制直流不会简单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放弃了,可控硅控制直流不会简单地。

那难道只能通过继电器控制?继电器有三极管和单片机连接?

网友:
控制直流2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是什么?

不好意思,看错了原来是控制直流,如果控制直流,你用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原来是控制直流,如果控制直流,你用MOS管吧!!

mos能过大电流吗?

网友C:
用GTO去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TO去控制吧~~~~~~~~

gto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gto是啥?

门极关断晶闸管(GTO)

网友:
引用 楼主:
gto是啥?

也就是常说的 可关断可控硅

网友:
单向请用MOS管,一开始看你的要求是交流220,单向晶闸管,导通容易,关断困难。

网友D:
多少咪求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咪求方案?

没米,就是问问,学习学习,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