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区别

楼主(2013-04-03):
MOS管SOT23跟TO220有什么区别啊,我想驱动空心杯电机 用这其中一种没问题吧?????这问题很急啊,求解释,谢谢...

网友:
SOT23 TO220是封装类型,和MOS管没有一毛关系吧

网友:
mos 可能是SOT23也可能是TO220也可能其他的

网友A:
散热能力的区别。

网友:
额定功率不同,主要是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能力的区别。

请问哪种散热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哪种散热好一点

一粒饭那么大的SOT-23和指甲盖那么大还带个铜片的TO-220,你说哪个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粒饭那么大的SOT-23和指甲盖那么大还带个铜片的TO-220,你说哪个散热好? ...

明白了,谢谢.那么我用TO220可以驱动空心杯电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那么我用TO220可以驱动空心杯电机吗

要看你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那么我用TO220可以驱动空心杯电机吗

我只能说:不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电路了

我想用51单片机驱动并调速,只用MOS管就可以了吧,听别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不一定可以。

我想用51单片机驱动并调速,只用MOS管就可以了吧,听别人说

网友C:
学生党吧?封装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生党吧?封装都不知道

是的,只有一点点基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51单片机驱动并调速,只用MOS管就可以了吧,听别人说

不要听别人说,得自己琢磨,行还是不行自己分别买来试,不行就尝试去分析原因,手册里面每一个参数都是有用的,仔细分析比较,不懂就问google(非要问百毒也没人拦你),基础得一步一步打,急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听别人说,得自己琢磨,行还是不行自己分别买来试,不行就尝试去分析原因,手册里面每一个参数都是有 ...

你说的话很有用,自己不去试验一下,自己永远不会体会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