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blox的NEO-6T和NEO-6M的区别(授时)

楼主(2013-04-03):
我公司有一个产品,以前使用Fastrax iTrax03-02模块来给仪器授时,没想到这次公司采购时,才发现该模块已经停产,并且Fastrax已经被ublox收购。所以寻找了替代型号NEO-6T,代理商那边回复说NEO-6T使用量很少,他那边不一定能申请的到,就算有,也要400多一个。他推荐了NEO-6M,只要50左右。但是看datasheet NEO-6M前面说他没有授时功能,后面又指出pps的精度在30ns(没有特指NEO-6T),而且着重指出NEO-6T可以补偿到15ns。再后来关于精确授时这一章节,只提到了NEO-6T。问代理商那边,他也不清楚,有没有研究过该GPS模块的弟兄们知道两者在授时方面的区别。如果NEO-6M能够到30ns,那么勉强也可以接受(原Fastrax iTrax03-02可以到20ns)

1.7.2  Timepulse and frequency reference
NEO-6T comes with a timepulse output which can be configured from 0.25 Hz up to 10 MHz. The timepulse can
either be used for time synchronization (i.e. 1 pulse per second) or as a reference frequency in the MHz range. A
timepulse in the MHz range provides excellent long-term frequency accuracy and stability.

1.7.2丝毫别有提到除NEO-6T 以外的模块

网友:
6T输出观测值数据;

网友:
LEA-6T 和NEO-6T是 专门授时的。NEO-6M 没有办法替代。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坛友,我只需输出无累计误差的秒信号即可,两个模块之间的秒信号误差在30ns之内就可以了,已经拿到一片M,等另一片到了试下先吧

网友(2013-09-15):
如果只需要秒,似乎哪个模块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