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8连接一个SDRAM、FLAS、FPGA管脚是否够用?

楼主(2013-04-03):
大家谁用过TMS320C6748,连接一个SDRAM、FLAS、FPGA管脚是否够用?连接一个16的FLASH,一个32位的SRAM,再连接一个16位的fpga,其管脚是否够用?

网友A:
都是挂着6748的外围总线上的,EMIFA就可以了,就是走总线时连接的器件太多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挂着6748的外围总线上的,EMIFA就可以了,就是走总线时连接的器件太多了而已。 ...

我是开始时候,读取FLASH的程序,放到SDRAM里去执行;
正常工作的时候,从FPGA读取图像数据(同步时钟为18Mhz的并行数据输入), 存入SDRAM,
同时从FPGA接收数据和存入SDRAM,只用EMIFA,该总线是否能忙得过来  ??

网友(2013-12-20):
为什么不用EMIFB 挂DDR2??

网友(2014-06-24):
引用 楼主:
我是开始时候,读取FLASH的程序,放到SDRAM里去执行;
正常工作的时候,从FPGA读取图像数据(同步时钟为1 ...

请问一下,6748可以直接读取吗,不通过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