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大电流的接线端子,瞬态100A,持续50A,焊接在PCB板上

楼主(2013-04-03):
求推荐大电流的接线端子,瞬态100A,持续50A,焊接在PCB板上,4P的端子

这么大电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连接方式吗?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要用铜排了

网友A:
参考一下UPS行业使用的端子,那个是使用螺丝拧的办法。这么大的电流,一个搞不定,肯定要多个并联的方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UPS行业使用的端子,那个是使用螺丝拧的办法。这么大的电流,一个搞不定,肯定要多个并联的方法才 ...

谢谢,请问有图片吗?

或者是具体叫什么名称?

网友:
焊板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有图片吗?

或者是具体叫什么名称?

电子母排
BUSBAR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大电流,DB端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_u=3logv5df3e
引脚2个个并在一起用,足够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错的,你可以选大一点的。
你可以在淘宝搜“螺钉式PCB接线端子”。

网友:
10楼是对的,9楼那个我之前在UPS厂家做过,测试结论是:价格贵,不可靠。

网友:
国产电磁炉线圈都是10楼的,据说电流有40A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

10楼的看起来比较可靠,成本也低

如果有成套带塑胶的,4P的就太好了

我之前找到的一些接线柱,4P的,看起来个头很大,但材料是锌合金的,电阻大,所以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修过一个电磁炉就是这个烧坏了

网友B(2013-05-13):
搭车问个图片红圈中大电流圆柱,有否现成买的,或者替代物。

注意是焊接的,不是拧螺丝的。

图片从@ylyfxzsx 的帖子借的: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25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个图片红圈中大电流圆柱,有否现成买的,或者替代物。

注意是焊接的,不是拧螺丝的。

这是套了热缩管的铜柱么……铜柱也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C:
我们通常采用的是金插加焊接的方式,来过那样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通常采用的是金插加焊接的方式,来过那样的电流

请问具体是怎样的方式?能上个图或提供供应信息吗?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感觉条件一变得极端,东西就变得各种好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

10楼的看起来比较可靠,成本也低

搜索栅栏式接线端子,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栅栏式接线端子,是不是你想要的

栅栏式接线端子,基本上没有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E:
pcb插板端子,这种比拧螺丝的应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b插板端子,这种比拧螺丝的应方便

这种感觉电流小,容易松。

网友(2013-07-10):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个图片红圈中大电流圆柱,有否现成买的,或者替代物。

注意是焊接的,不是拧螺丝的。

找了这个东西,一直没找到。

使用铜柱,不想底部锁螺丝,太容易送了。

看来这个是大厂自己定做的。

网友(2014-05-15):
看看变频器上的,就知道了。

网友F:
振动大的场合强烈建议用螺丝固定,没振动的场合可以用接插件,以下两款都是进口品牌,10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振动大的场合强烈建议用螺丝固定,没振动的场合可以用接插件,以下两款都是进口品牌,100A的:

谢谢qiufeng,这两个座子,有具体的品牌型号吗?

我现在是定制了铜柱,也是打螺丝的方式固定。就是没有塑胶间隔。看起来不太好看

网友:
变频器上是类似于铜排的样式,估计是专门加工的

网友:
mark 大电流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qiufeng,这两个座子,有具体的品牌型号吗?

我现在是定制了铜柱,也是打螺丝的方式固定。就是没有 ...

第一款找到包括包装盒的完整照片,第二款的牌子是ELCON,用谷歌搜:P/N:538-17-00100 能找到一些资料。

网友:
还有见过黄铜六角棒外面包热缩管,一段焊在板子上,另一端攻牙锁螺丝。不过黄铜不好焊,又很长,焊点摇几下就容易虚焊了。

网友:
螺钉式PCB接线端子----贴子太及时了,一直在想用大电流什么方式连接电路板与导线

楼主:
谢谢qiufeng

我现在定做的就是黄铜的,看来还不是很可靠。要考虑镀镍或换成紫铜材质了

网友:
柯蒂斯控制器,电动叉车上用的控制器,端子 瞬间电流500A,持续200A,自己上网找

网友:
100A  模型方面的XT60 或者莲花头

网友(2016-03-26):
不错,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