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看下这电路图,帮分析下?

楼主(2013-04-03):
  是对红外热电堆传感器,弱信号放大,做实验不理想,本人对电路只能看懂简单的,
请人帮分析下,这图有没有问题,一些主要器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
图片一是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A:
前面那个冒子加几个电阻取人体信号,还平衡了外界温度干扰.
中间那个运放做信号放大.
最好个运放做电压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冒子加几个电阻取人体信号,还平衡了外界温度干扰.
中间那个运放做信号放大.
最好个运放做电压跟随. ...

  前面那个冒子,加几个电阻?信号很弱了还加电阻吗?

第一级只放大了10倍,

电路中有电压跟随,

电路焊接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这个弱信号很弱,放大10000倍,都很小,有多少是干扰产生的

还是OP07这个运放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那个冒子,加几个电阻?信号很弱了还加电阻吗?

第一级只放大了10倍,

输入只是电压,没有电流,所以输入端加电阻不影响它,没电流时电阻两端不会有分压.
信号太小你可以调放大比例呀,而且后面还有几级放大.
运放都差不多,你这个也不是要求频率响应很高的,所以做个通用的电路调试就好了.

网友B:
可否放传感器的说明书出来呢?我一般用两级放大8000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只是电压,没有电流,所以输入端加电阻不影响它,没电流时电阻两端不会有分压.
信号太小你可以调放大比 ...

最后一个运放,麻烦分析下,怎么感觉是积分电路,和电压跟随器,
分析的不是听明白,
冒子处加电阻,是传感器处加电阻,,这个实验数据很难测,感觉数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放传感器的说明书出来呢?我一般用两级放大8000倍左右。

  没有说明书,只有器件资料,

网友C:
模拟电路也是我的弱项,但不会既是积分又是跟随吧,感觉像是电压跟随,模拟高手请进来分析一下吧,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也是我的弱项,但不会既是积分又是跟随吧,感觉像是电压跟随,模拟高手请进来分析一下吧,我也学习 ...

  得到的实验数据,在最后一个运放,和前面一个运放,值不相同,
最后一个运放输出示波器显示,电压慢慢增加,直到2.4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得到的实验数据,在最后一个运放,和前面一个运放,值不相同,
最后一个运放输出示波器显示,电压慢慢增 ...

慢慢增加会不会是运放前端的RC网络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增加会不会是运放前端的RC网络造成的呢

  后面是二阶滤波器,滤波器不会这样吧!,不知道是不是焊接电路的原因,

网友A:
最后一个应该是做积分、延时作用。能去掉一些JITTER,信号过了它后与前面信号不会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应该是做积分、延时作用。能去掉一些JITTER,信号过了它后与前面信号不会同步。 ...

  后面是个低通二阶滤波电路,,实验用示波器怎么会那样,像积分器

用方波仿真,还有怎么会变成反向的输出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