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3-04-03):
这段时间开始喜欢上了单片机嘻嘻还在是个菜鸟,前几天自己画了一个单片机最系统放上来希望大神门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这很明显有严重的错误嘛

网友B:
原理图我不常画,求教,P3口为什么要打叉?不需要预留出来么?

网友:
很明显的错误

网友:
复位电路的电容用470uF?10uF就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我不常画,求教,P3口为什么要打叉?不需要预留出来么?

打叉表示不进行DRC校验,有些端口规定了输入输出方向的话,如果没有电气连接会报错,打叉就不校验他们

网友:
还嫩呢!先学习人家的原理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叉表示不进行DRC校验,有些端口规定了输入输出方向的话,如果没有电气连接会报错,打叉就不校验他们 ...

晓得了,谢啦

网友:
楼上很多人都说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大家都没说是什么错。我觉得这很好!
给楼主个建议:你先按着你的电路,自己万用板上先搭一下。
自己能发现问题,比能改正问题,更重要。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很明显有严重的错误嘛

你好!我画的那个错误你能给我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不知LZ“最小”如何定义的,个人认为既然用到了4端口的MCU,那P0、P1、P2、P3都应引出来,只用一般太浪费;LED可以通过共阳极控制,其端口依然可以使用----同是菜鸟之言

网友:
我勒个去。。。DB9,咋就接2根线?  咋滴也的共地吧?

网友:
最小系统板做成模块会比较好点,要做项目,加个洞洞板做的底板就行了,一般有jtag,电源,复位,晶振就行了,这样利用率会高很多,免得干完一个项目下一个项目又要新买东西。

网友:
自己好好看书把!!

网友:
完啦,我还真没有看出什么错误。。

网友:
出现叉是说明未连接,也不是有什么致命错误。如果用protel做的吧。应该可以用导入网络表来看错误。这样比较好一点,对于p0.p1.p2.这些接口,多看看教程,有一些是固定的接法。

网友:
我看可以

网友:
这个网上有好多,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