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不是BGA的CPU跑uclinux或linux这么难

楼主(2013-04-03):
由于考虑生产返修,加工工艺的问题,不希望采用BGA封装的CPU
由于考虑兼容旧产品的大部份应用层程序,而且需要支持二次开发,所以选择uclinux或linux

综上因素,选用了lpc1788,可在实际移植的时候发现了太多的问题,现在纠结是继续还是需要更换方案。

原先想用的方案: LPC1788 + SDRAM + NANDFLASH + TFT 或 LPC1788 + SDRAM + SPIFLASH + TFT
                         UBOOT + UCLINUX

考虑出发点:CPU不想采用BGA,跑linux或uclinux,带tft控制器,知名品牌的芯片。

网友:
全志A13。山寨平板首选。TQFP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买现成的核心板来二次开发

网友:
at91rm9200,但是没有tft控制器。

网友:
很么不使用BGA,焊接好后可靠性比其他封装要高,感觉不太用考虑维修。。

网友:
ASAP1826T 工业级 arm9。台积电生产。                  附件中有linux的开发文档,已经将内核全部都做好了。不需要你再去做了。仅管调用即可。

这个帖子里,有该芯片的tft控制器,汽车仪表盘的一个应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108-1-2.html

感兴趣,可以找  jackie.luo@ferry-semi.com, 或者打我头像中的电话。

网友(2014-01-17):
LPC4357~~双核200MHz~~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移植

网友:
AT91SAM3,STM32F10X的,有sram的控制器,接个psram都可以跑啊

网友:
lpc1788可以的,我们已经在上面跑linux(uclinux)了

网友:
与其他问题相比,BGA不是问题。

网友A:
呵呵,uclinux可以用ADI的,LQFP176封闭。
Linux可以用新唐的,LQFP128 还集成DDR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uclinux可以用ADI的,LQFP176封闭。
Linux可以用新唐的,LQFP128 还集成DDR2.

新塘的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塘的什么型号?

我用的是N32916U1,跑的linux2.6.17.这个核比较老,官方也没有升级的意思。但是一般的应用都够了。而且官方有移植好的支持多点电容触摸屏的driver.本来要2.6.30以上才支持多点上报的。就是USB不是OTG的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N32916U1,跑的linux2.6.17.这个核比较老,官方也没有升级的意思。但是一般的应用都够了。而且官 ...

据你了解,厂家是否提供评估板之类?这个片子能不能做成双面板的核心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你了解,厂家是否提供评估板之类?这个片子能不能做成双面板的核心板? ...

厂家的板子都是要收费的。我们都买了两套,而且不便宜。两层板完全没有问题。就一个CPU加NAND,还有电源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板子都是要收费的。我们都买了两套,而且不便宜。两层板完全没有问题。就一个CPU加NAND,还有电源就 ...

这个片子大约多少钱?看说明书,这个片子支持jpeg、h264的硬解码,带TFT控制器,内置ddr,功能挺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你了解,厂家是否提供评估板之类?这个片子能不能做成双面板的核心板? ...

可以考虑紫芯的ASAP1826T啊,非常合适的一款,可以看我的头像哟。就是用紫芯的arm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紫芯的ASAP1826T啊,非常合适的一款,可以看我的头像哟。就是用紫芯的arm9。 ...

对新塘这款,内置ddr,两层板跑linux芯片比较感兴趣。ASAP1826T,也可以么?

网友:
ASAP1826T可以两层板,但是不内置sdram,需要外接sdram,但是很容易走线。很多客户都是2层板。外面再配个spi-flash就可以了。

ASM9260T可以2层板, 内置256Mbit sdram。下周2正式批量销售。前面有很多人拿到样片了,芯片品质可靠,轻松过10kV 静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大约多少钱?看说明书,这个片子支持jpeg、h264的硬解码,带TFT控制器,内置ddr,功能挺强的。 ...

价格要看量,非常便宜.支持JPEG硬解.H.264的要U2才支持.

网友(2019-04-10):
mark,TFT方案MCU

网友D:
多的是啊,全志的,芯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的是啊,全志的,芯唐的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

忘了这是个挖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