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MA方式自动采样的方法

楼主(2013-04-03):
目前使用的是FPGA控制ADC采样的方法,但是因为有些复杂逻辑的处理,总感觉不灵活,改动起来非常麻烦。
想回到之前使用DSP的IO控制ADC采样的方式,但采样太占时间了,有没有DSP含有类似DMA的方式自动控制ADC采样到内存了,DSP核心就只负责处理。或者是有DSP就自带80MHZ以上的8位ADC,没见过这样的,估计没有。

网友A(2013-07-21):
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

DSP能完成,但还是用FPGA了,因为FPGA在采样同时就处理了,数据量会小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能完成,但还是用FPGA了,因为FPGA在采样同时就处理了,数据量会小的多

你不用了,那你调试成功的DMA部分代码共享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了,那你调试成功的DMA部分代码共享下?可以不

没调试,只是听说可以

网友B:
80M,8bit adc有什么型号?好厉害。
建议fpga来驱动吧,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M,8bit adc有什么型号?好厉害。
建议fpga来驱动吧,太高了

你在开玩笑嘛?!随便一个TI的ADC08200,8bit,200MHZ

网友:
200MHz的ADC,你指望用150MHz的DSP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开玩笑嘛?!随便一个TI的ADC08200,8bit,200MHZ

lz用的什么dsp。

这么高的adc没用过,学习下,不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