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2768晶振,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4-03):
请教32768晶振,485通讯的问题
各位大哥,第一次用32768晶振,调试串口0485通讯,波特率9600,接收的时候丢字节(整个字节丢),发送正常,波特率2400的时候通讯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啊,各位大侠请赐教啊,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是不是最大波特率只能到2400啊

网友:
怎么可能?485我们一般都用9600,更高也可以的

网友A:
看你的UART时钟和MCLK是多少才能定。UART时钟决定了最大可用的波特率以及该波特率下的误码率;MCLK决定了你的中断是否足够快来处理收到的数据。我曾经的实验结果是,UART用1M,MCLK 1M,最大处理能力大概可以到38400bps。其实算起来,这已经不算低了。如果主频上到4M,轻松处理115200bps

楼主:
我用的是32.7689K的用的LFXT1,没有子系统时钟MCLK,只有辅助时钟A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UART时钟和MCLK是多少才能定。UART时钟决定了最大可用的波特率以及该波特率下的误码率;MCLK决定了你 ...

我用的是32.7689K的用的LFXT1,没有子系统时钟MCLK,只有辅助时钟ACL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2.7689K的用的LFXT1,没有子系统时钟MCLK,只有辅助时钟ACLK

无语。
去看一下430的时钟模块结构图和UART的结构图吧。没有MCLK,MCU用什么跑?2,4,5系的430都用过,没见过哪个430内部没有MCL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
去看一下430的时钟模块结构图和UART的结构图吧。没有MCLK,MCU用什么跑?2,4,5系的430都用过,没 ...

晕,看错了,看成子系统时钟了

楼主:
F149 ,XT1:32768晶振波特率说是可以达到9600,但是我调试9600的时候,发送是没有问题的,接收可以接收正确一部分字节,例如接收24个字节,只接收到了16个字节,这十六个字节不是连续的,且,进接收中断进入了16次,波特率是4800,2400的时候都是可以的,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