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调试程序,两片M16不正常了

楼主(2013-04-03):
最早都一切正常,不知怎么的,一片M16只能工作在4M频率或以下内部RC振荡器状态下,另一片只能2M和1M,选高了频率或是用高外频晶振都不能工作,型号ATMEGA16L。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内部RC 1M才能工作,后来就转STM8了。

网友A:
能在4M工作应该电路没问题啊。再看看外设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4M工作应该电路没问题啊。再看看外设啥的吧~~~~~

但是换第三块M16,工作就是正常的,所以外设也没问题

网友:
买到假货了?翻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