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台雕刻机后,想申请AMCNC-03的代理,请阿莫看看

楼主(2013-04-03):
DIY了一台雕刻机后,想申请AMCNC-03的代理,请阿莫看看是否有资格申请代理权。

实现的功能:
(1):四个轴电机的温度检测(X轴,Y轴,Z轴,主轴)
(2):LED照明
(3):吹气冷却
(4):辅助对刀
(5):主轴测速
(6):伺服驱动

……………………………………………………………………………………………………………………………………………………..
制作过程:
……………………………………………………………………………………………………………………………………………………..
装配图:

……………………………………………………………………………………………………………………………………………………..
采购:

……………………………………………………………………………………………………………………………………………………..
机械加工:
(1)        L板下料准备

(2) L板加工:

(3) Z轴丝杠连接:

(4) Z轴侧板加工:

(5) Z轴上固定板:

(6) 主轴套下料:

(6) 工作台的制作:

………………………………………………………………………………………………………………………………………………………

电气接线与调试

(1)        系统工作原理

(2)        MACH控制板

(3)        三菱伺服电机和放大器

(4)        排线制作

(5)MACH板与伺服放大器通电测试

(6)        4个温度显示制作

(7)        LED照明调光

(8)        PLC辅助控制端子排

(9)        吹气控制

(10)接线

(11)接线及机械安装完成的局部

(12)        最终完成

……………………………………………………………………………………………………………………………………………………..

感言:
       首先感谢阿莫论坛的开源,让我能够学习这么多的知识。此次雕刻的制作大约花费半年的时间,从三维建模到二维,尺寸的修改,再到机械零件加工,这一部分在做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尤其在下料这部分,每天都搞的汗流满面,都是通过自己的划线,锯,锉,磨,打孔(在打孔的时候要特别的细心,一旦打偏了,整个零件就会废了而重新再做)才能完成绝大多数零件的加工,以及到后面电气接线及程序编写和调试也是费了一番波折,至于制作成本花费很多。深感要想DIY件东西真是不容易,尤其把东西做好,更是不容易。

      真诚地想申请AMCNC-03的代理权,望阿莫批准!

网友:
做的够霸气

网友A:
lz那么辛苦存手工制作。

代理是要代理费的。这是基础也是根本。

网友B:
楼主。你觉得4s店是要会造汽车,还是要有钱?

网友C:
伺服、滚珠、都用上了,为啥不上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滚珠、都用上了,为啥不上直线导轨?

Y轴是线轨,X轴和Z轴是圆轨的。

网友:
拿钱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觉得4s店是要会造汽车,还是要有钱?

你好,你觉得开4S店需要对汽车的情况大概有点了解?然后再投资,还是不需要了解直接就可以投资呢?

网友:
规模真宏大。
不过为毛要在机器四周围一圈线槽。雕刻的时候影响操作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觉得开4S店需要对汽车的情况大概有点了解?然后再投资,还是不需要了解直接就可以投资呢? ...

有钱直接投资 懂不懂都无所谓的 难道你打算自己卖车么????

网友:
其他都是浮云,关键要有钱钱和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直接投资 懂不懂都无所谓的 难道你打算自己卖车么????

没有打算卖车的。只是想申请AMCNC-03的代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打算卖车的。只是想申请AMCNC-03的代理。

诶~~~~这都听不懂 没钱只懂技术那是做不了老板的 找个代理商打打工还差不多 代理商本人是不需要懂如何制造雕刻机的 有钱就够了!!

网友E:
楼主我看到你用锯子锯铝板,我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那么辛苦存手工制作。

代理是要代理费的。这是基础也是根本。

代理费是必须的,是基础是根本是保障。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大作,我想信楼主已经达到钳工5级水平了,但还是不明白5级钳工跟代理阿莫雕刻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纯手工打造啊,不过那个台面也太排场了吧

网友:
楼主手工能力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看到你用锯子锯铝板,我傻了

有时候觉得手工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大作,我想信楼主已经达到钳工5级水平了,但还是不明白5级钳工跟代理阿莫雕刻机有什么关系 ...

你好,我确实过了5级,你眼光真好!

网友:
挺楼主,走完一个完整流程对雕刻机的维护有很大好处。话说这个雕刻机代理也算是个卖服务的,懂一些总没坏处的。

楼主手工强大,真心佩服。    好的机器加工过你会再也不要手工搞了。

网友:
LZl来秀神锯的

网友:
好厚的铝板,真能锯的下去

网友:
申请代理最简单了,准备好RMB,一个电话过去就行了

网友G:
顶楼主  锯 锉磨 的相当牛  记得当时在学校学的时候 我们都开玩笑 模具模具 又磨又锯 哈哈  想想那时候实习时 锉刀手柄把手掌顶的那个水泡啊  楼主的手掌心应该相当厚的茧了吧

网友G:
对了 楼主既然都用上了伺服 为啥主轴弄个功率这么小的直流电机呢  冒昧的问下 楼主这三套伺服可是全新(见带包装的)多少米入的? 呵呵 想入三套玩玩

网友:
如果对产品的认识深刻过对市场推广的认识,那将不是个理想的代理。

网友H:
看着装了切削液的管子,不知道切削液会不会飞溅到旁边的电器控制线路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 楼主既然都用上了伺服 为啥主轴弄个功率这么小的直流电机呢  冒昧的问下 楼主这三套伺服可是全新(见 ...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功率大的,不过还好带风扇的,所以就用它了。全套大约四五千吧,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主  锯 锉磨 的相当牛  记得当时在学校学的时候 我们都开玩笑 模具模具 又磨又锯 哈哈  想想那时候实习 ...

个人觉得实习基本功很重要的,有很大的必要,因为毕竟理论与实践总有差距的。茧都磨没了呀。手上皮倒是很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着装了切削液的管子,不知道切削液会不会飞溅到旁边的电器控制线路里呢 ...

这是业余制作,做吹气用的。没有切削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功率大的,不过还好带风扇的,所以就用它了。全套大约四五千吧,挺贵的。 ...

水冷电主轴功率不行吗? 这种小直流电机说实话………… 此处省略一万字 ^.^   谁用谁知道的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好强大的手工!

网友:
锯神,佩服你的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