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mAh 6s的动力锂电鼓成这个样了,还能不能用/怎么修?

楼主(2013-04-03):
如下图,右边的那个,左边的是正常的5000mAh电池作参照
捏起来比较硬,能放气么? 感觉就算能放,那放6节也不是个简单活... 或者就这样子继续用,常备干粉灭火器?
据说放冰箱可以瘪回去,我把另一个同样鼓这X样的电池包上黑色塑料袋丢窗外零下几十度整个冬天都没见变化...

网友A:
继续用。直道炸机

网友B:
拿个针放下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用。直道炸机

机器人上用的,炸了就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针放下气

扎那个部位? 中间的4个扎侧面可以么?

网友:
都鼓成这样了,lz还是小心为好,貌似里面都是氢气啊

网友:
鼓成这样楼主还是放完电然后扔了吧,注意要完全放电。虽然聚合物电池不会爆炸但是着火了也不是好玩的

网友:
不能扎破,破了搞不好就会烧起来。。。鼓包就放弃吧。。。

楼主:
刚刚壮胆用尖头镊子将电芯挨个轻轻刺破放了气,然后用热熔胶糊上封口,不知道安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壮胆用尖头镊子将电芯挨个轻轻刺破放了气,然后用热熔胶糊上封口,不知道安不安全... ...

我是直接拿胶带封的小针孔,不过注意别漏气了。否则放完电就报废了。

网友C:
进了空气几小时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了空气几小时就报废。

卧槽,那貌似要悲剧,我把气使劲捏完以后估计会漏气进去了
充电&使用时会有着火危险吗? 现在把它丢在钳工大平面上用标准铸铁方罩着= =

网友D:
废了!
楼主找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了!
楼主找新的吧

舍不得啊...咱整比赛都是自己挣钱往里填的  现在连3年前的机器跑几次就报警的电池都舍不得丢一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舍不得啊...咱整比赛都是自己挣钱往里填的  现在连3年前的机器跑几次就报警的电池都舍不得丢一直用... ...

自己付钱难道没得报销?那还玩这么贵的 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针放下气

不能用金属的~用牙签戳

网友:
楼主应该拆掉那个发胖的电池,然后把其它的电池再拿出来重新检测容量,内阻,再充同样的电量进去,重新组装好再用。

网友:
电池鼓包了,就直接报废了~不能再用,否则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