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0" is undefined

楼主(2013-04-03):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程序: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spwm.h"
char i;
unsigned int j=1;
int n=0;
int t;

void TimerB_Init()
{
  P1SEL |= BIT3+BIT2;                            // Set for Timer A1
  P1DIR |= BIT3+BIT2;
  TACCR0 = 500;                                  // Init TACCR0 w/ sample prd=CCR0+1
  TACCR1=TACCR2=spwm[n];                         // Trig for ADC12 sample & convert

  TACCTL1 = OUTMOD_6;                            // Set/reset
  TACCTL2 = OUTMOD_6;
  TACCTL0=CCIE;
  TACTL = TACLR + MC_1 + TASSEL_2;                // clear TAR, up mode*/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
{while(i--);}

void ini_sys(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STOP W D T

    BCSCTL1=0x00;//Set 430 clk  开启XT2,DOC的标称频率为最低 且不分频;XT1为低速晶体(32.768K)
  // BCSCTL2=SELM_2+SELS+DIVS_3;//选择MCLK SCLK的时钟源为高速时钟 不分频,均为8M
    BCSCTL2=SELM_2+SELS;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 ((IFG1&OFIFG)!=0);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ini_sys();
    TimerB_Init();
   _EINT();
  //_BIS_SR(LPM0_bits + GIE);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void)
{
   t++;
  if(t<320)
   {
      n=(n+1)%320;
      TACCR1=spwm[n];
       TACCR2=0;

   }
  else if(t<640)
   {
      n=(n+1)%320;
      TACCR2=spwm[n];
      TACCR1=0;
   }
  else
   {
       t=0;
   }
}

出现了main.c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0"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13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1"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14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2"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14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TL1"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16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TL2"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17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TL0"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18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TL"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19
Error[Pe020]: identifier "BCSCTL1"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29
Error[Pe020]: identifier "BCSCTL2"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31
Error[Pe020]: identifier "SELS"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31
Error[Pe020]: identifier "IFG1"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34
Error[Pe020]: identifier "IFG1"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37
Error[Pe020]: identifier "TIMERA0_VECTOR"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50
Error[Pe661]: expected an integer constant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50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1"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57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2"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58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2"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64
Error[Pe020]: identifier "TACCR1" is undefined C:\Users\zh\Desktop\竞赛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main.c 65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Done. 18 error(s), 0 warning(s)
的错误,这都属于同一个错误吧?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相信的430的头文件加了没?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头文件没有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