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A/D做一个秤

楼主(2013-04-03):
本人闲来无事,想做一个电子秤,想知道怎么用什么样子的A/D芯片,用什么压力变阻器,电路怎么连?新手,各种不会,希望得到高手的耐心指导,可以加我QQ783960386

网友A:
看样是毕业设计啊,本人之前在电子创新教学仪器上设计过这种东西。

网友B:
我正在做相关的东西,但有一个问题,用压力传感器 怎么放东西啊,传感器那么小,怎么固定称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是毕业设计啊,本人之前在电子创新教学仪器上设计过这种东西。

不是,就是玩玩,学了单片机手闲。有资料吗?给我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做相关的东西,但有一个问题,用压力传感器 怎么放东西啊,传感器那么小,怎么固定称盘啊 ...

机械的东西找人设计一下就ok

网友C:
好像有类似托盘的传感器 你们可以在网上找下 有很多单片机带AD模块 比如STC12C5A60S2 就有AD接口 只需将前级放大电路做好就行

楼主:
也就是说,传感器的信号要经过放大器放大,然后接入A/D芯片,然后A/D与单片机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类似托盘的传感器 你们可以在网上找下 有很多单片机带AD模块 比如STC12C5A60S2 就有AD接口 只需将前 ...

也就是说,传感器的信号要经过放大器放大,然后接入A/D芯片,然后A/D与单片机直接连接?

网友:
底功耗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玩玩,学了单片机手闲。有资料吗?给我点吧。。。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传感器的微弱信号接到差分放大电路上将电压信号放大到AD采样的合适范围,单片机如果自带AD通道就更好了,如果没有AD通道可以用ADC0809转换芯片,单片机读出AD数字量输出,然后转换为显示就可以了,当然,要看你电子称做的精度,选择合适的差分放大电路和AD采样精度的芯片

网友:
放大一定要选好芯片,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自己玩,AD可以选择国产的HX710,简单的西格玛德尔塔AD,足够应付你的测试需要,关键便宜,有DIP8封装的,方便面包板焊接。

不过做一个AD读取采集是容易,做秤,还需要很多行业知识,慢慢整吧,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问题一大堆,没给师父在边上引领,做出来的必定是一个漏洞百出的东东。

网友:
闲暇时间弄弄挺好

网友:
ad7780,ads1232,ad7710等比较多,处理好电源,传感器你去中航电测看下,有带托盘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传感器的信号要经过放大器放大,然后接入A/D芯片,然后A/D与单片机直接连接? ...

恩 对的

网友:
挺多小玩意儿,值得研究。

网友:
网上搜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不太难找

网友:
拆过商业的力矩传感器及仪表,采用cs5532完成

网友:
如果只是玩用带24bit差分AD的单片机,C8051F350,MSP430F2013都可以

网友:
楼主,做好了没有呀?
如果你做得足够好(速度快,重复性高),是可以卖很多钱的。做称是梅特勒托利多做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的东西找人设计一下就ok

刚才在淘宝看到了架子+传感器  不过没有其他资料 。楼主用什么方案   搞定了给我参考一下哦   嘿嘿

楼主(2013-05-04):
引用 网友A:
看样是毕业设计啊,本人之前在电子创新教学仪器上设计过这种东西。

不是设计,就是自己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做相关的东西,但有一个问题,用压力传感器 怎么放东西啊,传感器那么小,怎么固定称盘啊 ...

其实不同的压力传感器,需要的秤盘也不一样,这个得你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类似托盘的传感器 你们可以在网上找下 有很多单片机带AD模块 比如STC12C5A60S2 就有AD接口 只需将前 ...

放大电路怎么做?用什么集成芯片?我用的INA128,当我给他一个正弦波信号时,在输出端测不到放大信号放大倍数经计算是500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电路怎么做?用什么集成芯片?我用的INA128,当我给他一个正弦波信号时,在输出端测不到放大信号放大 ...

似乎这个信号比较微弱  要用高精度AD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这个信号比较微弱  要用高精度AD采集

我换成lm324,采用两级放大第一级用差分,第二级用同相比例放大,我用函数发生器发送一个正弦波,他可以放大,放大约400倍,但是当我把输入接到放大器时,传感器输出一个负的值,而且检测不到放大的信号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线等啊。。。

网友:
324就不要想直接用了,失调电压过大,大到能和输入电压相比了;
条件好还是用内置PGA的AD或单片机吧

网友:
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一般在10mV左右,当然也看传感器类型了;
324的失调电压最大值好像也是10mV左右;
用运放的话需要想想办法,或用其他的精密运放

网友:
做一个来 称一下 看看有没有减肥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成lm324,采用两级放大第一级用差分,第二级用同相比例放大,我用函数发生器发送一个正弦波,他可以 ...

压力传感器 内部是桥式电阻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压变效应  这个变化很小的  有一个称重传感器专用AD   HX711  24位精度的  我是用这个采集的    直接放大那个小信号   感觉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