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 接口 接线 发送端 fpga

楼主(2013-04-04):
小弟刚接触dvi接口,敢问大神,剩下的几个引脚怎么接线啊。我使用的是SiI164 发送芯片,用fpga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片

hpd如果芯片没有对应接口就接mcu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
hpd之外的信号接地,

楼主(2013-05-13):
我使用的是ov7670摄像头模块,rgb565输出 640*480分辨率,我用vga显示效果很好,但用dvi显示(sii164发送dvi信号),就很烂了,我给sii164 的时钟是25MHz。请问哪位高手使用过dvi显示的,指点一下 我邮箱 :4976701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