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led怀表

楼主(2013-04-04):
上学期做的,做的不是太好,就当锻炼了一下使用pcb的能力和编程的能力吧。可以实现五级的调光(比如晚上看时间的话自动降低亮度),可以实现任意调时,可以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进入掉电(省电)模式。演示视频已于2013.1.21上传于优酷。请朋友们在优酷首页搜索“ledwatch”,视频拍的不好,凑合看吧,呵呵。下面上图(今天传文件的权限不够了,改天续传。。。)

刚开始确定led位置的方法

基本完成led的布局(其实这是最初的,由于其他元件布不开,我改过两三次)

布线

布线

基本完成布线(正面)

基本完成布线(反面)

3d示意图(正面)

楼主:
补传PCB文件

网友:
不错,楼主再上张成品图看看效果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是有的蓝色LED反向击穿了

网友B:
极具几何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是有的蓝色LED反向击穿了

啊啊啊,高手高手高手!!!那么说,换led就行了。不过,这是质量次还是焊接次呢。。。电压应该差不多啊,还有限流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具几何美感

布线时用了点心,这个板子算是处女做吧

网友A:
换LED可以,看看你自己焊台吧,接地一定要好,焊接时间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LED可以,看看你自己焊台吧,接地一定要好,焊接时间要短

我能说是用15块钱一把的烙铁么。是不是贴片元件防静电要尤其注意呢

网友:
挺有创意哈

网友:
15元可以,但外壳得接地哦

网友:
漂亮啊,自己也做个

网友C:
有没有pcb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pcb送啊?

还有几块,不多。邮费你出就送你两块,看在大神的份上

网友:
已经不能忍受优酷的广告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块,不多。邮费你出就送你两块,看在大神的份上

请楼主顺路出两片MCU给我?最好烧了程序。。。
另外,请哪位转换个PDf电路图上来??谢谢!
请给个支付宝帐号,我给你转快递费。仿制两块。。。

网友D:
这PCB搞的这么大,5M

你把系统字体去了,也就500K了

DXP-->>Preferences-->>PCB Edior-->>True type fonts选项中的 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 前面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PCB搞的这么大,5M

你把系统字体去了,也就500K了

大神那~~~

楼主(2013-06-25):
[2013.6.25再次调试ledwatch心得]
程序没什么大问题,倒是推挽输出电流太大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且led的两端全采用推挽输出的话会有电流流过电阻,进而产

生压降,所以led不会截止。
后来不再纠结于程序,换led,哪个不正常换哪个,还是摸不着头脑,换了这个好像还会影响另一个。
最后发现不正常的led位置有特点

1 3 6 8 11 13 16 18 21 25 28 30 31 33 36 38 41 43 46 48 51 53 56 58
1   6   11    16    21          31    36    41    46    51    56
  3   8    13    18       28       33    38    43    48    53    58
             15        25    30                                     )
然后一组一组的更换led(并同时注意了防静电),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说没有残余的led点亮了。
总的来说,产生问题的原因应该是led焊接的时候参数发生了变化(温度过高加热时间过长击穿等),产生了个体差异。因为最后

更换同一批次、同样焊接条件的led后问题得到解决。

还有这次索性把12个限流电阻去掉了,然后在pwm的操作中相应减小了占空比,使亮度和之前尽量接近。

楼主:
2013.6.28 像悬疑小说一般,还有下文。在前面所说“解决”了问题之后,ledwatch在待机运行了一晚上的情况下,第二天又天花般出现了残余的led被点亮。。。我吐血。在崩溃的边缘,我冷静下来分析问题可能的原因。既然led的状态是随时间改变的,那么我的板子肯定对led产生了影响。于是我想到了,我在进入待机模式时将led的一端设置为推挽输出低,另一端为准双向普通输出高,虽然确实关闭了led,但是有反向5v的电压啊!我用万用表测量,待机状态下确实有反向电压一直夹在led两端。而我查资料,发现这种led的反向耐压极限值是5v!!!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反向5v的电源(估计那样就直接烧掉了),但是一定对led有影响的,而且影响将是不可逆转的!!!于是,我从电子元件店以每只3毛钱的价格买了50支蓝色led(一直出问题的也是蓝色led),继续一组一组更换出问题的部分,同时也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修改了进入待机模式后led两端电平的状态,使压差近似为零,然后,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ledwatch已经待机一晚上加3/4天,没有再出现天花现象。。。
同时@大胡子,我迟迟没给你发板子主要是问题没解决啊,这次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楼主:
这是修改待机电平后的程序,之前用原版程序的改动一下。这次还发现一个bug就是pwm占空比的大小和数字的大小正好是反的,因为程序中数字代表的是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3.6.28 像悬疑小说一般,还有下文。在前面所说“解决”了问题之后,ledwatch在待机运行了一晚上的情况下 ...

哈哈收到消息~
MCU的事帮忙烧好程序,我一并付款~给个淘宝链接或者支付宝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收到消息~
MCU的事帮忙烧好程序,我一并付款~给个淘宝链接或者支付宝帐号。 ...

2013.7.7
最后挣扎~上午查半天资料发现蓝色led和红色、绿色led参数不太一样,那么只有蓝色led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不是和参数不同有关?所以,今天我买了一些黄色的led(和红色绿色的差不多),过一会换上试试,再不行,那就是我不行了,呵呵 ~如果好用,我再跟进发消息,那样的话估计11号考完试后再发板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3.7.7
最后挣扎~上午查半天资料发现蓝色led和红色、绿色led参数不太一样,那么只有蓝色led出现问题的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除了功耗还是没有降下来以外(待机三天左右。。。),没有发现新的问题(led一定一定要用红red黄yellow绿green,顺序不限)。板子我已经焊好,我把除了led之外其他部分全部焊完了,程序也下好了。大胡子叔pm地址邮编电话吧

网友E:
上传个视频看看效果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传个视频看看效果撒

优酷不是有么,只不过那个用的还是蓝色的led,这次时针换成黄色的了

网友C:
楼主东西已经收到,能否上传一个PDF格式 的S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东西已经收到,能否上传一个PDF格式 的SCH?

网友C:
准备只焊12个时钟点,60个分钟点,有可能分钟与秒针的LED共用。。
看到你的180个LED焊盘,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振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还有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还有板子么?

板子还有两块,不打算送了,请谅解。而且送完大胡子叔之后一些元件也不是太全了(比如贴片按键啊,稳压芯片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只焊12个时钟点,60个分钟点,有可能装分钟与秒针的LED共用。。
看到你的180个LED,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振 ...

这个。。。不过不保证我之前测试的效果啊,因为这次更换分钟led的过程中发现,分钟的led是有联系的(原因不明),不知道时针的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一定要用黄色的作为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过不保证我之前测试的效果啊,因为这次更换分钟led的过程中发现,分钟的led是有联系的(原因 ...

这么邪门?为什么要黄的?

网友:
记号,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邪门?为什么要黄的?

理论上说红黄绿三种颜色位置可以互换,因为查资料的结论是他们的电特性相近。而蓝色的就差的多一些了。只是我这次测试用的黄色的作为分钟才算解决了天花的问题。。。红和绿应该也行,换句话说,led的一致性要好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3-08-06):
很不错,想做一个送人

楼主(2013-10-26):
引用 网友C:
这么邪门?为什么要黄的?

常亮的改好了,有问题再说吧,忙着找工作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常亮的改好了,有问题再说吧,忙着找工作哪~

好。
12点方向那个秒针是常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
12点方向那个秒针是常亮的?

因为是圆形,给个参考方向。。。其实是出于晚上看时间的考虑,当然了,是在开启10s低功耗功能的前提下。我再传一个hex吧,无10s无12点常亮led。。。

网友:
先标记,回头在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5-11-06):
真漂亮,正在计划做一个,我的时针只计划用12颗灯

网友(2016-04-12):
够细心的,下载打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