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带障碍物的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楼主(2013-04-04):
有这样的一种或者一对器件吗,能用单片机控制,测量有障碍物的两点间直线距离,距离不超过30m。

网友A:
激光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测距

中间有障碍物也可以?有这样的模块吗?或者什么型号的元件?

网友:
你是测传感器到障碍物的距离,还是测两点之间的距离而不受障碍物影响?

网友B:
障碍物是什么样的,我知道超声波能穿透一些“障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障碍物是什么样的,我知道超声波能穿透一些“障碍物”。

是测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而不受中间障碍物的影响,障碍物比如人体,墙壁,金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测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而不受中间障碍物的影响,障碍物比如人体,墙壁,金属。 ...

最简单的是GPRS
你能说说逆到底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是GPRS
你能说说逆到底想干嘛?

就是想实时监测在人群中两目标之间的距离 通常不超过30米 有这样的器件吗?gprs精度没这么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实时监测在人群中两目标之间的距离 通常不超过30米 有这样的器件吗?gprs精度没这么高吧

军用级别的有这么高;
我能想到有:
1,图像识别,人脸跟踪
2,无线电定位
3,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军用级别的有这么高;
我能想到有:
1,图像识别,人脸跟踪

先谢谢了!

网友C:
可以用无线电测量,但实现起来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A端发射一个基准信号,B端接收到信号后在另一个频率上转发回去,转发的信号和接收的信号用锁相环等技术保持一个固定的相位关系,A端接收到B端的信号后和自身的基准信号比较就能得到AB之间的距离甚至相对速度(多普勒频移)。
再扩展一下,回发的信号用不同的调制数据(例如不同的伪随机扩频码),A端就可以同时区分多个接收端返回的数据,同时测量多个目标的距离,这跟GPS就有点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无线电测量,但实现起来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A端发射一个基准信号,B端接收到信号后在另一个频率上转 ...

请问会用到什么具体的器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会用到什么具体的器件呢?

不知道有没有专用芯片做这事,如果没有,自己搞可能需要DSP或者FPGA才行,当然RF器件也是必须的,反正挺复杂。
这种方案类似于现在国外正在研发的室内定位技术,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估计没一两年搞不出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专用芯片做这事,如果没有,自己搞可能需要DSP或者FPGA才行,当然RF器件也是必须的,反正挺 ...

好复杂的样子,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让我有了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