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的感应光强用的是啥?

楼主(2013-04-04):
我们手机上现在都有感应光强的传感器,一般都是用什么,有人知道么?还有我自想做个追踪阳光方向的传感器,大家有什么建议没,简单点的想用光敏三极管,不过光敏三极管是有光就导通,那跟阳光强弱有什么关系没?

网友:
光敏三极管和光敏二极管不同就是经过一次放大而已咯,还没大到能有光就高电平,没光就低电平,线性区还是蛮大的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做[追踪阳光方向的传感器]就用光敏电阻+运放吧~~~~~

网友A:
早期塞班的好似就是光敏三极管做光线感应的,后来的带距离感应的好像是距离感应器兼做测光,类似鼠标的原理,有一个红外发射管对应一个传感器

网友:
四个光敏二极管,根据接收到的光强不同,两个电机做不同方向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塞班的好似就是光敏三极管做光线感应的,后来的带距离感应的好像是距离感应器兼做测光,类似鼠标的原理 ...

每隔45度放个光敏三极管,用单片机检测电压,判断方向,这个应该可行吧?光敏三极管在光弱的时候是不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这个不他懂,应该是楼上的说的吧,也没有听说其他的传感了

网友:
iphone的光感用的是安华高的一个芯片,具体型号忘记了,可以咨询下安华高的代理。
是否真实不敢保证,我也没查证过,听安华高代理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