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双电源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3-04-04):
我做了一个普通的滤波电路,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插上芯片后调试发现电源的电流不对称(相差30mA,一个40mA,一个70mA),拔去芯片,在没有运放的情况下供电电流还是相差30mA!
于是很困惑  1,没有运放工作么也有电流呢?
                  2,负载应该是对称的电流为什么不对称呢?
                  3,运放双电源工作时电流不对称的原因一般有哪些呢?(除了负载不对称外)

注:反复测电路发现:1、电源线只接电路的正负电源不接地时,地的那个点用万用表侧得有+4V的电压,而测所有的地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2、不接信号源时运放的输出引脚测出了有比较大的电压
                                3、电路滤波的功能基本上可以实现,只是结果不是很准确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调了几天都没什么进展、、、、

网友A:
电源不行--换台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行--换台电源试试-----

不是电源的问题,换过电源试过了。。。

网友B:
建议贴图上来。这样看这么多问题,头大啊。
“地的那个点用万用表侧得有+4V的电压”
你是指不同的位置的地,相差4V ?

网友C:
That's not normal.

Measure the voltage at A and it should be about 0.95v above voltage at D and about 3v above ground. The current should be 32.563ma - it needs to be very prec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贴图上来。这样看这么多问题,头大啊。
“地的那个点用万用表侧得有+4V的电压”
你是指不同的位置的地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滤波电容质量不好,换掉后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at's not normal.

Measure the voltage at A and it should be about 0.95v above voltage at D and abo ...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my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