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显示屏有商品化了吗??哪里有购买

楼主(2013-04-04):
最近想用51做一个小制作送人的,发现透明显示屏可以带来更好的效果,但搜了一下都没有找到透明显示屏的资料。。

发现联想的S800就是用透明显示的,才800元左右,估计透明显示屏也不会很贵。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透明显示屏在哪里有得卖?

网友A:
真夸张!这种东西你买到的也是商品,肯定不会有接口让你用的。再说还是用51来搞的,跑步跑得起来都是问题啊!

网友B:
有透明的,上次在京东方看到过,不过都是大尺寸的。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自己拔后面的反光膜去掉估计也行

网友C:
透明的段式液晶很多啊,怎么会找不到资料?不过字符的、点阵的还真是没见过。
到某宝上搜“透明 液晶”一大片,也就是1米金的价格,确实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夸张!这种东西你买到的也是商品,肯定不会有接口让你用的。再说还是用51来搞的,跑步跑得起来都是问题啊 ...

简单的显示几个字符,51还是可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的段式液晶很多啊,怎么会找不到资料?不过字符的、点阵的还真是没见过。
到某宝上搜“透明 液晶”一大 ...

彩屏有木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彩屏有木有

不好意思,我真没有见过。见过的都是那种完全透明的或者半透明的玻璃上漂浮着黑色的笔画,电子表什么的成品最多了。
要不您换个思路,用个凸透镜做个简单的投影仪?坛子里有资料。

网友:
高手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真没有见过。见过的都是那种完全透明的或者半透明的玻璃上漂浮着黑色的笔画,电子表什么的成 ...

因为在透明显示屏上才有那种效果,投影估计不是很好~~~估计透明显示很快也会出来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透明的,上次在京东方看到过,不过都是大尺寸的。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自己拔后面的反光膜去掉估计也行 ...

京东方的展会是有,但单纯那个显示屏模块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