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MS320C28346啊?进来讨论下啊

楼主(2013-04-04):
前段时间在TI申请了两片TMS320C28346,就画了块它的最小系统板,通过XINTF外扩了它的FLASH和RAM,目前板子硬件调试没有问题了。但是它的程序存储没有解决啊,现在只能进行调试。在TI的官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它们推荐用SDFLASH这个软件下载,但是本人目前没有那个公司的仿真器,因此它的软件连不上我的仿真器。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了,我看到国内索思达的开发板它们下载程序时是自己写的下载程序,但这程序没开源,不过通过它们的描述,我已将知道他们下载程序的思想了,就是类似于5000或者6000系列DSP那样下载程序,他先将用户程序的.out文件转换为.h文件,然后将.h文件的内容写入到FLASH中。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out文件是如何转换为.h文件,数据在.h文件中是怎么排列的?含义是什么?如果知道他的含义,我就可以往FLASH中写程序了,这样重启后将程序bootloader到内部ram中,然后享受300M的速度了啊!有用过讨论下哈

网友A:
自己写程序,在ram中运行。然后往flash中写。

网友B:
好像没啥好办法。除了自己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程序,在ram中运行。然后往flash中写。

请问你用过外部FLASH来进行程序存储吗?可以说明下详细步骤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啥好办法。除了自己写程序。

是啊,得自己写啊!但目前还是没有操作过用外部FLASH来存储程序啊。。

网友(2013-09-05):
引用 楼主:
是啊,得自己写啊!但目前还是没有操作过用外部FLASH来存储程序啊。。

现在俺也碰上这个问题了,老兄解决问题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程序,在ram中运行。然后往flash中写。

请问.h中的格式是怎么样的?我现在看了一下,一般一行是这样规律:

0xXX,0xXXXX,0xXXXX,0xXXXX...
   |         |          |         |
   |         |          |        数据....
   |         |       XXXX----------------------------------------------------->这第三位的XXXX是代表什么的?有的是0x0010,有的是0x0030。难道和hex格式类似,是描述功能的?
   |      地址
长度

翻阅诸多资料没有一个说明这个XXXX是描述什么的。。。。%>_<%

此外,像长度和地址应该没有必要写进flash中,而目前的程序是把这些内容写入flash的,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h中的格式是怎么样的?我现在看了一下,一般一行是这样规律:

0xXX,0xXXXX,0xXXXX,0xXXXX...

新发现,知道第二个XXXX是啥了。

0xXX,0xXXXX,0xXXXX,0xXXXX...
   |         |          |         |
   |         |          |        数据....
   |         |     地址高位
   |   地址低位
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