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采集的数值

楼主(2013-04-04):
此次我更换了MCU  采用 Kinetis L系列的低功耗芯片来实现自平衡车,但是我采集来的值有些可能有问题。就是陀螺仪Y轴在静态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65500左右,这种情况常见么??感觉静止的时候应该陀螺仪的三个输出都应该是0才对吧。

网友A:
有漂移是正常的,但你这个漂移太大了,我买的模块y的漂移不到200

网友(2013-05-05):
引用 网友A:
有漂移是正常的,但你这个漂移太大了,我买的模块y的漂移不到200

200的单位是什么呢?mm?

网友:
有同样的情况,感觉应该是0左右,当为负数时我们把有符号数当成无符号数除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