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tfs sd文件遍历问题

楼主(2013-04-04):
各位大哥,小弟我最近在做遍历sd卡文件时,,,读出来的文件名总是不一样,就是只读得出前面几个字符 ,加了长文件名也一样啊   ,,   怎么解决啊,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这是遍历代码

FRESULT scan_files (char* path)
{
    FRESULT res;
    FILINFO fno;
    DIR dir;
    int i;
    char *fn;
#if _USE_LFN
    static char lfn[_MAX_LFN * (_DF1S ? 2 : 1) + 1];
    fno.lfname = lfn;
    fno.lfsize = sizeof(lfn);
#endif

    res = f_opendir(&dir, path);
    if (res == FR_OK) {
        i = strlen(path);
        for (;;) {
            res = f_readdir(&dir, &fno);
            if (res != FR_OK || fno.fname[0] == 0) break;
            if (fno.fname[0] == '.') continue;
#if _USE_LFN
            fn = *fno.lfname ? fno.lfname : fno.fname;
#else
            fn = fno.fname;
#endif
           // if (fno.fattrib & AM_DIR) {
          //      sprintf(&path[i], "/%s", fn);
            //    res = scan_files(path);
           //     if (res != FR_OK) break;
           //     path[i] = 0;
        //    } else {
         //       printf("%s/%s\n", path, fn);
            }
        }
    }

网友:
我贴一个我于 2009 年在玩这 FatFs V0.06 版时的文件遍历方式供您参考,程序是很久的东西了,我忘得也差不多了,所以您别找我提问呀! 这会问倒我的,不过我确定这程序是可以正常运作的就是了..
static FRESULT File_Search (char* path)
{
        UCHAR i;
        UINT np;
        DIR dir;
        FRESULT res;

        if((res = f_opendir(&dir, path)) == FR_OK)
        {
                np = strlen(path);
                while(((res = f_readdir(&dir, &finfo)) == FR_OK) && finfo.fname[0] && Stype == NULL)
                {
                        if(finfo.fattrib & AM_DIR)
                        {
                                *(path + np) = '/'; strcpy(path + np + 1, &finfo.fname[0]);
                                res = File_Search(path);
                                *(path + np) = '\0';
                                if(res != FR_OK) break;
                        }
                        else
                        {
                                for(i = 0;i < 12;i++) name[i] = (BYTE)' ';
                                i = 0, p = finfo.fname;
                                while(*p != '.')
                                {
                                        if(*p >= 'a' && *p <= 'z') name[i] = (*p++) - 0x20;
                                        else name[i] = *p++;
                                        if(++i > 12) break;
                                }
                                i = 8, p++;
                                while(*p)
                                {
                                        if(*p >= 'a' && *p <= 'z') name[i] = (*p++) - 0x20;
                                        else name[i] = *p++;
                                        i++;
                                }
                                i = Extension();
                                if(i > NULL)
                                {
                                        if(++Songs == Plays)
                                        {
                                                Stype = i;
                                                i = 0, p = path; while(*p) {name[i] = *p++; if(++i > 128) break;}
                                                name[i++] = '/';
                                                p = finfo.fname; while(*p) {name[i] = *p++; if(++i > 136) break;}
                                                name[i] = NULL;
                                        }
                                }
                        }
                }
        }
        return res;
}

楼主:
虽然不行,但还是要谢谢你,,,,,,,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长文件名没有问题,         短文件名就读不完整,或者字符顺序颠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不行,但还是要谢谢你,,,,,,,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长文件名没有问题,         短文件名就读不完整,或者 ...

我当时用这 FatFs V0.06 版时还不支持长档名,所以文件遍历都是以 8.3 文件名来遍历的!

另外我看了一下程序,我好像少附了一个函数,就是我要遍历指定的副文件名的函数程序,我再列出如下,就是只历 VS-1003 能用的副文件名程序就是了,您就...... 参考参考吧!
static BYTE Extension (void)
{
        if(name[0] != '.' && name[0] != 0x00 && name[0] != 0xE5)
        {
                if(strncmp (name + 8,"MID",3) == 0) return MID;
                else if(strncmp (name + 8,"MP3",3) == 0) return MP3;
                else if(strncmp (name + 8,"WAV",3) == 0) return WAV;
                else if(strncmp (name + 8,"WMA",3) == 0) return WMA;
                else return NULL;
        }
        else return N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