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为STM32系统板加上可充电电池的电路

楼主(2013-04-04):
通过USB的5V经1117-3.3转到系统的3.3V,想加个电池来使用,该电池是3.6V、60MA的充电电池,按要求充电时是6MA、14小时。
请求什么样的电路比较简单可用?自己做了一个,不知道可行否?

两个0R电阻的位置是打算用于后面检测电流的,没问题的话就连接起来。

网友:
成本不敏感用一个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吧,也就几块钱的事

网友A:
最好把D1和D2对调,比较1N4007压降比1N5817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D1和D2对调,比较1N4007压降比1N5817大。。。

我觉得如果都换成1n4007可能更好,因为给MCU的电压不能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都换成1n4007可能更好,因为给MCU的电压不能高了。

VBAT最高输入3.6V,不知道BT1最大电压会达到多少V?

网友:
锂电池电压是波动的,3.0~4.2V,假设电池有过放过充保护,你这个当电池电压很高时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最好用一个锂电池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