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 比特率的关系?

楼主(2013-04-04):
我在做串口通信,关于波特率和比特率的关系有点不理解,比如9600的波特率,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对应多少比特率?

网友:
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单片机中,比特率==波特率

网友:
波特率是按实际传输位数算的,RS232中,起始位1位是固定不变的,然后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总共10位,其中8位是数据,所以9600Baud/s = 9600 / 10 * 8 = 7680Bit/s。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