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3-04-04):
想用298驱动额定电流1.55安的42步进电机,想用杜邦线接输出,不知道杜邦线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求高手指点

网友:
并联多几根嘛

网友:
单根1A没有问题;
但是长期用最好用粗线

网友:
通常导线电流密度每平方毫米采用6A ,如果用杜邦线接输出可以选到10安培电流密度,1.55A/10=导线截面积 0.155平方毫米

网友:
1a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个人试验过,1.5a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安培,呀差挺大了。

网友:
杜邦线有的很细,有的比较粗,我的步进电机就是1.5A的,用的比较粗的杜邦线,线不长,没任何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线是没问题,只不过插头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又见拿信号线作电源线的。导线的载流能力,大约为6—10安培每平方亳米。电流越大,载流能力越小。如果通过大电流交流信号还要考虑集肤效应,频率越高集肤效应越强,载流能力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