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玩了很长时间,你可能真不知道247和-9在单片机区别

楼主(2013-04-04):
单片机玩了很长时间,你可能真不知道247和-9在单片机区别  unsigned char 247    char -9   他们的存储值都为0xF7 仿真编译确实如此
F7+F7=1EE           247 (F7) +247 (F7) =494(1EE) -9 (F7) +247 (F7) =238(EE)    这个真是巧合? 自然界真神奇
   下面的编译汇编一致 不知道单片机是怎么处理这个结果的。
void main()
        {
       idata unsigned char a=247;
      idata unsigned char b=247;
      idata unsigned int c=0;

       c=a+b;
}

void main()
{
idata unsigned char a=247;
idata  char b=-9;
idata unsigned int c=0;

c=a+b;
}

网友A:
计算机基础课没学好,最基本的数制码制知识,翻开书看看什么是补码。
如果基础不过关,很难有提高的

网友B:
哎,谁不知道啊,数据类型,补码都是基本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基础课没学好,最基本的数制码制知识,翻开书看看什么是补码。
如果基础不过关,很难有提高的 ...

这个知道,我问任何一个学计算机的,他们都不知道底层(单片机 计算机)如果区分F7到底是247 还是-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谁不知道啊,数据类型,补码都是基本知识啊。

这个知道,我问任何一个学计算机的,他们都不知道底层(单片机 计算机)如果区分F7到底是247 还是-9   补码谁都会计算,做题目,虽然不用管,编译器会解决,但是要明白汇编如何处理数据类型的。要迟到 unsigned char char 都占几个字节?

网友:
区分是因为这个代码是你写的,所以你知道它代表什么;
计算机是不区分的

网友C:
利用补码把加法和减法合并这是前辈天才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补码把加法和减法合并这是前辈天才的想法

了解 看编译器的结果: 如果我们自己写汇编,我们需要人为知道F7此时代表的是247 还是-9,相加减时要做出处理。
F7+F7=1EE           247 (F7) +247 (F7) =494(1EE)             -9 (F7) +247 (F7) =238(EE) 人为的需要确定是不是需要舍去进位1。

那如果写C编译器会这样处理,如果两者只是赋值不计算 其实ram里面都是一样的F7,如果计算,编译器会加上处理的。那个想法确实天才不可思议

网友:
也不是天才吧。生活中很多例子的。最简单的就是时钟吧。讲补码的时候就是以时钟为例的,不过貌似现在有指针的时钟也不多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出在这里:

01.void main()

02.        {

03.       idata unsigned char a=247;

04.      idata unsigned char b=247;

05.      idata unsigned int c=0;

06.

07.       c=a+b;

08.}

找本C语言书了解一下类型转换的部分。
-9与247只有在单字节时才是相等的,在2字节时是不相等的。而你的变量c定义的是uint,你运算式里对应-9常数是ff f7,不是00 f7,而你的程序里,运行到这一步时,你以为的"-9"显然是00 f7,也就是+247,所以。。。

你把c改回uchar,结果就是你预期的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大一的知识

网友:
任何数据在编译的时候都要能确定它的数据类型,不然这个数就是无意义的,就像LZ所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