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mel ISP,能够下载c程序到Atmel 89C52的

楼主(2013-04-05):
网上下载好几个了,唯一一个可用的只能下载到Atmel 89S52,欲哭无泪
STC的我有,下载不了。求助各位进来的朋友,非常感谢

网友A:
89C52单片机是没有ISP功能的!
你当然不能用USBASP下载

网友B:
89C52单片机不支持I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C52单片机不支持ISP~~~~~~~~~~~

那怎么下载啊?求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C52单片机是没有ISP功能的!
你当然不能用USBASP下载

怎么把程序下载到AT89c52啊?作品清明回来就得交啊 , 求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Atmel单片机下载编程烧录软件什么,怎么下在程序啊啊  求助各方大侠 谢谢进来的朋友们~

网友C:
确定是AT89C52不是AT89S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AT89C52不是AT89S52?

确定啊  因为我下载的烧录软件最低只能下载到AT89S5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啊  因为我下载的烧录软件最低只能下载到AT89S52

C52不支持ISP方式下载程序,要用高压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2不支持ISP方式下载程序,要用高压编程器.

那怎么下载程序啊   怎样把程序烧录到AT89C52里头啊?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啊呀 后悔了 为什么STC89C52的就可以用ISP下载
早知道买ST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下载啊?求指点 不胜感激

89C51/52需要配套的烧写器

网友D:
c52不行滴。编程器

网友:
老片子了

网友E:
自製 89C5x 燒錄器吧:

http://delphi.ktop.com.tw/board. ... =1167&tid=6088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製 89C5x 燒錄器吧:

http://delphi.ktop.com.tw/board. ... =1167&tid=60881

神人神贴

网友:
你不好再买片89s52啊,引脚和功能都一样的

网友:
换成AT89S52啊 俩片子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52不行滴。编程器

有usbasp下载器可行么   能有办法烧录程序到AT89C5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製 89C5x 燒錄器吧:

http://delphi.ktop.com.tw/board.php?cid=173&fid=1167&tid=60881

有usbasp下载器可行么   能有办法烧录程序到AT89C52么  能支持支持AT89C**?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2不支持ISP方式下载程序,要用高压编程器.

有usbasp下载器可行么   能有办法烧录程序到AT89C52么

楼主:
原来还得有个ep51编程器

网友F:
AT89C52需要12V才能编程,最简单的就是用easy51编程器了,或者用TOP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89C52需要12V才能编程,最简单的就是用easy51编程器了,或者用TOP系列的。

12V我的板子就会烧坏了
考虑换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