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usb、锂电池电路出现了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4-05):
这是电路图

实现usb、锂电池切换,锂电池充电

使用usb供电正常

问题:拔掉usb,切换锂电池si2301不导通,无输出。

之前做过加保护电路的电路,没问题,这次使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所以保护电路省了。

还做过一个和这个电路一样的,只是在tp4056上添加了led,这次省去了。

希望大家指导一下,到底是原路图有问题还是怎么样。

pcb在10楼 大家帮忙看看吧 谢谢

可能PCB有问题

像ht7333下面有个GND过孔 就和ht7333背面的电路碰到一起了 直接短路 不过不是我说的问题所在

网友A:
看是否封装有误,测一下GS电压

网友B:
按图中的改了试试

网友C:
上PCB图看下

网友:
另外换电池试试

网友C:
你不会用了SI230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封装有误,测一下GS电压

封装应该没问题,之前就用的这个封装

只接usb时,Vgs = 0.31v

只接li电池时,Vgs = 0V

都接时,Vgs = 0.31v

问题是一定出在li电池这边

可能是pcb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了SI2302吧

没有 是2301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封装有误,测一下GS电压

这是我的pcb文件 老哥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PCB图看下

pcb文件已上传 老哥帮忙看看吧

网友D:
U2 4脚的网络错了吧,应该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中的改了试试

应该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U2 4脚的网络错了吧,应该接+5V?

这个应该没问题 是用肖特基二极管降压 然后接在4脚 电压在4.7左右 没问题的

有可能是pcb的问题 老哥帮忙看看吧

网友C:
1、请确定你的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连接
2、拔下电池,接USB线,测量TP4056的PIN5的电压
3、拔下电池,不接USB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SI2301,正常的话SI2301的 D到S是个二极管,如果正反向都为无穷大,则是SI2301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应该没问题,之前就用的这个封装

只接usb时,Vgs = 0.31v

看了PCB,封装没错
这么看来,只接LI电池时,可能是D2反向漏电流过大,造成G极被拉高,GS电压过小无法导通,(好像也不至于Vgs=0V)
将D2换成漏电流小一些的二极管试试,或者减小R5
此外,还要建议楼主再测量引脚对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请确定你的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连接
2、拔下电池,接USB线,测量TP4056的PIN5的电压
3、拔下电 ...

1.电池电压没问题 3.8V左右

2.pin5电压在4.3V左右,应该也是正常范围

3.si2301这里确实有问题,ds正反都导通,要么是坏了,要么是别的地方短路了,一会儿我拆下来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PCB,封装没错
这么看来,只接LI电池时,可能是D2反向漏电流过大,造成G极被拉高,GS电压过小无法导通,(好 ...

回去把r5 减小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请确定你的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连接
2、拔下电池,接USB线,测量TP4056的PIN5的电压
3、拔下电 ...

呃。。。用二极管端短接了 gs  然后锂电池开始工作了。。。。

真不知道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PCB,封装没错
这么看来,只接LI电池时,可能是D2反向漏电流过大,造成G极被拉高,GS电压过小无法导通,(好 ...

呃。。。用二极管端短接了 gs  然后锂电池开始工作了。。。。

真不知道啥毛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呃。。。用二极管端短接了 gs  然后锂电池开始工作了。。。。

真不知道啥毛病。。。 ...

请用图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用图示意一下

就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接在gs上 然后就导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用图示意一下

然后就好了 诡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就是这样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很明显这个地方是接错的,PMOS用作电源开关都是电流从S到D的,与NMOS相反.

网友B:
正确接法

网友E:
楼上的方法是对的,电阻选用1M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接法

好的 我去做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接法

老哥 帮我看看 是不是这个文档错了

实验明天再做 手头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方法是对的,电阻选用1M以上的

老哥帮我看看这个文档

我的电路是按这个话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帮我看看这个文档

我的电路是按这个话的

不知道这个文档从哪里来的,第一个图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文档加上上拉,不会有问题,MOS的上拉不需要太小,1M以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文档从哪里来的,第一个图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文档加上上拉,不会有问题,MOS的上拉不需要太小 ...

好的 反正我几天做做实验试一试 就好了

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帮我看看 是不是这个文档错了

实验明天再做 手头没工具

文档中:第一个图是错的,第二个图是对的.

楼主(2013-07-05):
哎 原因是 那个mos管不是pmos 而是nmos 被淘宝卖家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