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AR下使用LGT JTAG成功

楼主(2013-04-05):
去年买了个LGT JTAG 2012年7月版的  回来以后只用着下了几次程序 以后就再也没用过了 因为在AVR Studio 4下死活也仿真不了 固件换了好几次使终不行  所以就让它睡觉去了

然后因项目用了430单片机  就用上了IAR编译器  直到上周电脑上安装了IAR FOR AVR 4.2的安照官方的教程设置了一下  也是一样还是不能正常使用  还不死心的情况下 在论坛上下载了IAR AVR5.51.1这个版本重新安装
设置完成后  竟然奇迹般的 JTAG可以使用了  好兴备啊 终于不用调试时还用串口看数据了

IAR AVR5.51.1 下载地址给的链接不行 到9楼10楼下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4430786-1-1.html

获取KEY步骤如下:
运行IARID.EXE,显示你的ID,记录下来,
把RUNME.BAT用记事本打开,删除所有内容,
把 ”IARKG.EXE 0x10E36 > Key.txt“ 复制进去保存,复制你刚才IARID.EXE显示的ID替换0x10E36,中间字母一定要大写,
运行RUNME.BAT,产生Key文件,里面就有KEY

IAR中使用LGT JTAG的相关文件与设置方法

我的JTAG的固件版本是:SWDICE_mkII(studio5/6&IAR)调试器固件 v1.6

接下来上些图片吧  LGT的所有寄存器都能查看哦  功能相当强大

再附上ADC的一个测试程序
#include<iolgt8f0xa.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BIT(X) (1<<X)
#define CPU_F           12000000UL
#define delayms(x)     __delay_cycles(x*CPU_F/1000)     //IAR AVR延时函数 x(ms)

uint dat[8];

void clock_init()
{
  PMCR=0X31;
  delayms(10);
  PMCR=0X30;
  CLKPR=0X80;
  CLKPR=0X80;
}
void adc_init()
{
  ADMUX=0X80;
  ADCSRA=0x85;
  ADCSRB=0X00;
  DIDR0|=0X01;
}
uint adc(void)
{
  ADCSRA|=BIT(6);
  while(!(ADCSRA&BIT(4)));
  ADCSRA|=BIT(4);
  return ADC;
}

int main( void )
{
  clock_init();
  adc_init();
  while(1)
  {
    for(uchar i=0;i<8;i++)
    {
      dat[i]=adc();
      delayms(10);
    }
  }
}

到此已经深深的爱上IAR了 哈哈 哈哈!!!!!希望能对刚入门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不错,我用的是IAR FOR AVR 6.10,感觉使用蛮方便。

网友:
有空试试,一直觉得GCC不行

网友:
请教个问题,LGT的寄存器和MEGA164有什么区别?在调试中,会不会无法跟踪调试LGT特有的寄存器?

网友A:
下載的軟體 KEY上去顯示這樣~~ 是哪裡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的軟體 KEY上去顯示這樣~~ 是哪裡錯了

KEY选错了   你要选择IAR FOR AVR环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EY选错了   你要选择IAR FOR AVR环境的

謝謝哦!!!
原來是我選錯,改選這個序號與密碼就可以了"EWAVR" version "2.25_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