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 V4.0固件(V4.0),附最新降级补丁,已成功升至...

楼主(2013-04-05):
在一个德国网站上找到的,内部包含了4.0固件(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和4.0-2.02的降级固件,星期四那天手痒,心想破了吧,但是又不敢(毕竟近2000块,屌丝钱不多的) ,在坛友“tsb0574"阿波的帮助下,哆哆嗦嗦的先从3.01升级到了4.0,然后再刷入4.0-2.02的降级固件(此时型号和序列号都成空的了),然后用压缩包内的USBTOOL更改了型号,添加了序列号,再升级到4.0的完整固件就ok了。看下图,之前就有网友说DS1152也是共用固件的,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一步到位直接上150M了,哈哈。
固件在这里下载

网友A:
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但不知道实际测量效果如何?带宽真的可以到150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但不知道实际测量效果如何?带宽真的可以到150M吗? ...

没有实测,现在时间已经能调到2ns了,上班后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实测,现在时间已经能调到2ns了,上班后测试一下看看

呵呵,太感谢了,能不能把升级为DS1152E的文件一起发上来呀,让我们都爽下,150M呀~!
现在关键是看效果了,LZ实测下~!

网友:
有区别吗有区别吗有区别吗有区别吗有区别吗

网友:
能不能写个详细教材阿???

网友:
支持楼主发完整的教程和资料,我也有一台1052E,一直都没去升级

现在都有150m的了?

网友:
不敢整啊。变砖咋整。

网友:
变化大吗?我也有一台还没升级。

网友:
实测下,再来个详细的升级资料

网友B:
能到150M?2ns时基在我升到100M时就是这个数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到150M?2ns时基在我升到100M时就是这个数字啊

时基不一定按倍数变,比如500M带宽可能也就1ns,到200M还是2ns,某些品牌的100M最小时基只有7ns

网友C:
对破解的高手表示膜拜。。。

新版的DS1052E又可以刷机了,还可以根据喜好选择100M还是150M。。。
包括DS1102E也有可能刷成150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破解的高手表示膜拜。。。

新版的DS1052E又可以刷机了,还可以根据喜好选择100M还是150M。。。 ...

2012年12月生产的机器可以刷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破解的高手表示膜拜。。。

新版的DS1052E又可以刷机了,还可以根据喜好选择100M还是150M。。。 ...

能不能讲下怎么改?我想论坛很多朋友都比较想知道,呵呵

网友C:
DS1ED开头的序列号是可以的
DS1ET开头的序列号暂时没见到已刷的实例,楼主已破解的V4版本就是现在最新固件。最近刷机的朋友比较少,毕竟作为测量仪器,品质稳定可靠和三年保修都是很重要的,很多客户都是等出了保修期再改,即使现在没破解也是早晚可以,刷机更多的是娱乐。真正需要100M带宽的朋友都直接选择DS1102E了,差几百元,均摊到几年里也没多少了,用着更放心。

网友:
刷机更多的是娱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1ED开头的序列号是可以的
DS1ET开头的序列号暂时没见到已刷的实例,楼主已破解的V4版本就是现在最新固件 ...

论坛的坛友有优惠价是吗?

网友:
能否发个升级到150M的详细教程?谢谢了!!!

网友:
50M 刷100M 硬件什么都不动,能看到效果。 我有一台,在测13.56M信号时,屏上看起来就象三角波。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电路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新调试的电路。 也是过了很久,刷上100M。想测点什么信号?就拿出原来那个13.56M的电路板来测试。屏上显示已经接近方波,没边角没那么锐,有点象倒圆过渡。开始还以为是测错了。

刷150M,硬件不知道要不要改,输入通道应该有低通滤波。 LZ和坛友们有验证过吗?

网友:
50-100M是有效果的,不单是tcm多了2ns.
但是100-150的效果现在还不明确!

网友D:
请问楼主,我的1052e也是3.01,如果想从3.01升级到4.0,只是升级到1052E的新固件4.0,不破解到其他型号,还要再刷入4.0-2.02的降级固件吗?,谢谢!

网友:
所以也想请坛子里面的升级到1152E的高手能做个评测和分析,和其他的相同的带宽的示波器,或者就有1152E原版的对比测试,就有说服力了;毕竟1152E淘宝最低要4500大洋了,别说一样了,有一半的性能就超值了;很多做维修的拿来只要能做定性分析就够了;只要不会把方波识别成正弦波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敢试啊。

网友:
我的机器是2.04版本,至今未敢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我的1052e也是3.01,如果想从3.01升级到4.0,只是升级到1052E的新固件4.0,不破解到其他型号,还 ...

这个没试验过,理论上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用的一样的固件。
降级的目的是用来修改型号,如果单纯只是升级固件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刷4.0的

网友:
可以直接刷4.0的

网友(2013-05-30):
谢谢上面两位,已升级到4.0

网友(2013-08-17):
顶起,记号一下

网友:
刚刚入手了DS1052E,准备过两天试试

网友(2014-04-26):
有没有朋友试过09年的机器,可以刷这个版本吗?

网友(2014-07-16):
入手了DS1052E,准备试试

网友(2014-09-17):
不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