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短信的PDU技术问题,懂的乱进!

楼主(2013-04-05):
      现在在搞GSM开发,需要用单片机解码PDU,现在有个疑问,我们用手机发短信时,内容只有中英文和数字发到我的SIM900A模块上,然后我从模块读短信出来,那这个只有英文和数字的短信是不是已经是BIT-7编码方式的((TP-DCS)位为00),如果手机发过来的短信有中文那是不是就变成UCS2编码方式了UCS2((TP-DCS)位为08)。在现在我的问题是:当我们用手机发短信时,短信只要内容只有英文或数字的话手机在编码PDU码时自己会选择哪种编码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固定采用unicode编码,不管发什么,都是一种码制

网友:
答案:是的。当手机发送短信时,有些机器是自动选择编码方式,有些是用户指定编码方式,但是,如果你的英文和数字混合的内容混杂了中文,哪最后内容就是按照UCS2编码发送的。
建议:如果你仅仅使用GSM模块来收发中英文短信,建议你可以使用GU900D模块(另外有短信透传模块),并且可以支持长短信(最大420字节)。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