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atmega128的串口接收缓冲区?

楼主(2013-04-05):
如何清除atmega128的串口接收缓冲区?使UDRE0置位呢?急急急

网友A:
在没有接收的情况下,连读两次

网友:
好像读一次后就清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接收的情况下,连读两次

随便赋给一个变量可以吗?

楼主:
avr-gcc中的scanf()函数和printf()函数会不会使UDRE0清零呢?软仿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