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TTL可以当USB-RS232用吗?<已解决!>

楼主(2013-04-05):
我有一个设备是用RS232接口的。我买的普通的USB-RS232线(电脑城买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当前,我手边没有了USB-RS232的线,但有一个USB-TTL的(USB-STC-ISP)小东西(电子城买的),请问,这个USB-TTL接到我的设备上会烧坏我的设备吗?或我的设备能正常工作吗?

==

谢谢各位哥哥的热情!!
通过这个问题,我也看到了同行们都是在日夜工作。

网友:
设备烧不坏;你的 USB-TTL 危险了
不能直接用的。

楼主:
设备有没有危险?
USB-TTL有什么危险?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有没有危险?
USB-TTL有什么危险?
谢谢!!

设备没危险,就是不会正常通信。

USB-TTL 可能被搞坏,也可能没事!!!!!!!!!看运气

楼主:
具体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原因不?
不能正常通信,要怎样才能正常通信呀?

网友:
USB TTL 电平 0V / 5V  RS-232 电平 正负 10V+。。。

解决办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613288966

楼主:
没那么严重吧,要用到这么大的转换器。
还不如直接买一根USB-RS232的线呢,便宜的20元以内,好点的就也50元。

但USB-TTL模块(没有塑料壳)才5元。TB上也一大把

网友:
不能,电平不匹配,中间要加MAX232之类的电平转换器件

网友:
RS232<->TTL = -3V~15V<->0V~5V
这还是标准情况下,某些情况下RS232电压摆幅更大,坑定不能用,别试了。

楼主:
谢谢QR码哥和991哥和熊猫哥!!

就是要加一个MAX232之类的芯片就对了。

网友:
如果你能找到你设备的电平转换电路,将其输入信号断开,接上TTL电平,交叉Rx,Tx即可正常使用。对了,还有GND信号线也要接上;

楼主:
那还是不敢去做这样的尝试啊。这个设备有点点贵。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严重吧,要用到这么大的转换器。
还不如直接买一根USB-RS232的线呢,便宜的20元以内,好点的就也50元 ...

只能说一句话: 一分价钱一分货。关键时刻掉链子会得不偿失的

网友A:
自己用几个三极管和电阻做一个转接电路也可以用

楼主:
呵呵,不是钱的事。
USB-TTL一般是模块化的,安装在机子内比较容易。在电脑城买的USB-RS232都有一根长长的线。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几个三极管和电阻做一个转接电路也可以用

桔子哥,要怎么接呀?电阻我有。三极管就没有了。不过可以去家电维修的地方折一个。

网友:
哥们不是这个行业的吧?只要是这个行业的,都知道其中缘由。

楼主:
茶水哥,你对了。我是外行。不是电工。
现在想学做码农,也想学做电工。正在努力中。
等下向你们请教一个串口数据接收的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我是什么哥

楼主:
你是读书哥!!

楼主:
谢谢读书哥的电路图~~!
祝读书哥白天在书可找到颜如玉和黄金屋。

晚上就自便了。。。

网友:
到这里看看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83%E4%BB%B6%2B232

楼主:
桔子哥,我一知半解地看了你给的链接。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用别的芯片了?不用别的芯片,也就不用安装驱动了?
这个算不算是模拟电路呀?

为了方便其它电工阅读,引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