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CD1602 4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4-05):
额,这个问题比较菜。高手无喷。
我看肯定1602驱动里面的说明,4线连接的时候为什么必须连接高位的针脚呢?
用其他针脚代替然后在程序里面定义不可以吗?

网友A:
这是由硬件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硬件决定的。

硬件决定?LCD OR AVR
初学,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4线连接的时候为什么必须连接高位的针脚

指的是LCD16*2的数据位高4位。不是指单片机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线连接的时候为什么必须连接高位的针脚

指的是LCD16*2的数据位高4位。不是指单片机的引脚。

也就是说,单片机的针脚可以为任意的,对吗?

网友C:
自己去试试不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试试不就知道

我在这里提问,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单片机的针脚可以为任意的,对吗?

单片机,可以由你自己定义,任意可以用的管脚。
LCD的管脚,必须是数据引脚的高4位。

上边有个兄弟说的硬件定义如此,指的就是LCD的管脚,是由于它的驱动IC的硬件定义好了高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