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88的输入范围

楼主(2013-04-06):
Datasheet上说AD9288的电压输入范围是1V VPP但是内部的参考电压却是1.25V,请问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看得不够仔细哦

楼主(2013-05-19):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看得不够仔细哦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明书上说当输入电压是0.3*VD的时候,AD9288输出应该是127。那么如果参考电压是1.25V的话那么模拟输入电压是(0.3*VDD+1.25/2)的话,那么AD9288应该输出255。如果模拟输入电压是
(0.3*VDD-1.25/2)的话那么AD9288输出0。可是说明书上还说AD9288的输入范围是1.024V,是不是意味着当模拟输入是(0.3*VDD+1.024/2)的时候,AD9288输出255,并且当模拟输入是(0.3*VDD-1.024/2)的时候AD9288输出为0.请问上面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