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端口在系统中被占用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我使用的的是Win XP,查看到COM端口的占用情况如截图. 现在的情况是,我的MSP430的仿真器和开发板上的232转USB的转接口接在了机箱的USB口上,再没有其他的物理外设,为什会显示这么多的端口都被占用? 又如何清除?

楼主:
那个早知道就直接截屏串口占用那部分的了,点击图后可以看清楚。。。

网友:
是不是有usb上网卡?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用被占用的那些,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用被占用的那些,没事。

楼上说的对 直接占用
忽略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用被占用的那些,没事。

要是没事我也就忽略了,问题是我的一些上位机调试软件这就不能在仿真器插上的时候同时用了,总是提示端口冲突(找不到?)。硬件管理器查到情况后,就猜测是一些不明来源的应用占用了端口,可是我明明只有这么些物理外设,所以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没事我也就忽略了,问题是我的一些上位机调试软件这就不能在仿真器插上的时候同时用了,总是提示端口 ...

放心吧,直接占用就行啦,电脑上 的串口很少的,除了自带的com1和com2,其它基本上很少见,usb之类很明显。

软件直接占用就行啦,别担心,这个应该是win缓存,记录以前用过的。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 显示隐藏设备 删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 显示隐藏设备 删除就行

是这样吗,没显示出冗余的端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直接占用就行啦,电脑上 的串口很少的,除了自带的com1和com2,其它基本上很少见,usb之类很明显 ...

发帖之前已经请教过其他人了,目前只能是每次手动指定可以用的端口。要是还没有可以用的回复,就只好先这样了。谢谢你耐心的回复,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没显示出冗余的端口啊?

下面提供三种方案,从难到易。

1、打开命令提示符,分别输入以下命令: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devmgmt.msc
然后选择“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干掉多余的COM,重新启动,好复杂的。

2、打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把ComDB删除后重新尝试,没关系的,系统会重建的。

3、像楼上哥们说的,直接该端口号占用那些显示被占用的,然后基本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那么拔掉USB线再重新插上,绝大部分可以用了。如果还不行,那就重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提供三种方案,从难到易。

1、打开命令提示符,分别输入以下命令:

1)有用的,就用这个解决了,其余两个就没尝试。非常感谢!!!

网友:
USB转的串口经常会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