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串口,发送的数据错误...大家来看看是中膜回事

楼主(2013-04-06):
先说说:
        我用API在VC上做的串口上位机,串口设置如下

下位机接dsp2812   下位机没啥问题  就不贴了

现在的问题是---串口用来发数据时,会莫名的出现随机值,比如你只发数字1,然后到下位机时会出现 31 55等等

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助

发数据用的是 writefile(),参数设置正确

我猜想可能是以下几个问题

a.超时设置————看附件我已经各种改过了,还是不行
b.串口缓存未清除,可是我不断的调用        PurgeComm(comm,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按理说不应该有问题啊

真心求助,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

主要问题就是  串口发数据发到一定的位数会出现数据错误,求助

网友A:
用另一个串口收的?好像和超时没啥关系。

网友B:
分步调试下程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另一个串口收的?好像和超时没啥关系。

同一个串口啊...
不是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步调试下程序呗。

分部了  绝大多数时是好的
但一旦运行起来就各种错误
并且  更诡异的是  串口好像能累计数据
比如 第一次发错一个  第二次多几个  到第三次之后就错的没谱了

然后如果换个串口就好了  再发再错
真的头大了   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C:
是不是波特率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波特率没有设置好?

波特率都是统一的 估计是超时 ...  不过现在换了一种方法正在试
其实说白了 根本问题是如何发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