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程序用AVRStudio调试时为什么不是按流程一步步运行瞎跳

楼主(2013-04-06):
GCC程序用AVRStudio调试时,按F11为什么不是按流程一步步运行,瞎跳
在线与软件仿真都一样,但让它运行,流水灯又运转很好

楼主:
请问使用GCC的人,你们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啊

网友A:
你编译时是不是有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时是不是有优化啊。

默认S可我选择0也还是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S可我选择0也还是会这样

我在-00条件下,是按各个语句走的,在其他编译条件就有语句被越过去了。

网友:
-O0应该不会这样,优化了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