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4-20MA信号与atmega128接线问题

楼主(2013-04-06):
目前选好一款液位传感器,输出是二线制的4-20MA的电流信号,现在用AVR单片机来采集数据,因为单片机内部不是集成有10位的ADC嘛,上网了解了下,说是要转换成0~5V的电压信号再与单片机连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放大电路该怎么来设计呢,还有就是能不能直接与单片机相连呀!本人是菜鸟,希望各位大侠不要取笑,悉心接收各位的指教,多谢多谢啦。

网友:
使用I---->V电路,坛里有。。。

网友:
搞个采样电阻 简单点也可以测了

网友:
搞个250欧的电阻,4mA时压降为1V,20mA时压降为5V。测电阻上的电压再换算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测量端的输入阻抗要比250欧大很大,不能分流,否则就测不准了。

楼主:
嗯,好的,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4楼说的很好,值得楼主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