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高频线上取出偏置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4-06):
各位大神,问一个技术问题:
如图
这个反偏的光电二极管两端有一点几伏的偏置电压,到IN引脚有622M的高频小信号电流(和偏置电流),我需要测定这个偏置电压的同时又不分流高频电流,引出线要如何处理? 串联一个电感可以吗?

网友:
应该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要是示波器测量的话探头选高阻的,弄个电阻隔一下测量就好了。。如果做电路测量,就用一级高阻抗的放大器隔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