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串口调试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4-06):
“AA 82 00 02 00 00 80 0D”是我期望从MSP的UART0端口读到的字节流,长度为8个字节,但是在我反复让MCU发送时,却不断出现“D5 30 02 00 00 80 0D”(7字节),只是偶尔才出现我期望的字节流。想不明白现在。附上截图,串口调试工具的相关配置都在图上。[期望的字节流“AA 82 00 02 00 00 80 0D”是程序中定义的常字节数组]

楼主:
程序中字节流发送时阻塞式(好像也叫查询)的,就是一次性将8个字节的数组全部发完,并不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一字节一字节的发送。

网友A:
是不是发送被打断了呢?有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送被打断了呢?有中断吗?

是的,昨天下午刚查到,可能是RS232交叉和直连线不匹配的问题。接收缓冲接到了发送的回环数据,接收中断被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