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奇!进不了循环!!while(1);for(;;1)

楼主(2013-04-06):
惊奇!进不了循环!!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key.c"
#define COM_PORT     PORTB
#define COM_PIN1      (1<<PINB1)
#define COM_PIN2      (1<<PINB2)
#define SET_COM1      {PORTB |= (1<<PINB1);}
#define CLR_COM1     {PORTB &= ~(1<<PINB1);}
#define SET_COM2      {PORTB |= (1<<PINB2);}
#define CLR_COM2     {PORTB &= ~(1<<PINB2);}
#define SEG_PORT       PORTC
const unsigned charnum_table[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nsigned char num_buf;
void Num_San(void)
{
    if(COM_PORT & COM_PIN1)
    {
       SET_COM2
       SEG_PORT = num_table[num_buf%10];
       CLR_COM1
    }
    else
    {
       SET_COM1
       SEG_PORT = num_table[num_buf/10];
       CLR_COM2
    }
}
SIGNAL(SIG_OVERFLOW1)
{
    TCNT1H = 0xAA;                                //赋计数初值
    TCNT1L = 0xFF;                        //赋计数初值
    Num_San();
    KeyScan();
}
voidGPIO_Init(void)
{
    //数码管初始化
    DDRB |= (1<<PINB1)|(1<<PINB2);
    DDRC |= 0xFF;
}
void TM1_init(void)
{
    TCCR1B |= 0x01;                       //进行1024分频
    TCNT1H = 0x00;                       //赋计数初值
    TCNT1L = 0x12;                        //赋计数初值
    TIMSK |= 0x04;;             //开使能
    sei();                                              //开总中断
}
int main( void )
{
   wdt_disable();
    GPIO_Init();
    KeyInit();
    TM1_init();
    num_buf = 1;
    _delay_ms(1000);
    num_buf = 2;
    _delay_ms(1000);
    num_buf = 3;
    _delay_ms(1000);
    num_buf = 4;
    _delay_ms(1000);
    num_buf = 5;
    _delay_ms(1000);
    while(1)
    {
       num_buf = 45;
    }
}

网友A:
while(1)是不是被編譯器優化處理了,看看編譯后的彙編代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是不是被編譯器優化處理了,看看編譯后的彙編代碼吧

真的是代码优化问题啊,请问你们一般怎么选择代码优化等级的。-00,-01,-02,-03,-0s

网友B:
你什么都没说明,所以没看你的程序,如果真的不循环极有可能是开看门狗了反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都没说明,所以没看你的程序,如果真的不循环极有可能是开看门狗了反复重启。 ...

是优化问题,我的看梦禁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代码优化问题啊,请问你们一般怎么选择代码优化等级的。-00,-01,-02,-03,-0s ...

-O0 無優化。
-O1 減少代碼尺寸和執行時間,不進行需要大量編譯時間的優化。
-O2 幾乎執行所有優化,而不考慮代碼尺寸和執行時間。
-O3 執行-O2所有的優化,以及內聯函數,重命名寄存器的優化。
-Os 針對尺寸的優化。執行所有-O2優化而不增加代碼尺寸

推薦-Os優化。全局變量注意加volatile,注意全局變量的原子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O0 無優化。
-O1 減少代碼尺寸和執行時間,不進行需要大量編譯時間的優化。
-O2 幾乎執行所有優化,而不 ...

感谢,确实是这样!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um_buf;